请问:泡沫机表面喷的什么颜料??谢谢!

楼主(2012-03-15):
听说是丙烯酸?谁知道呢。。自喷漆试了 坑爹啊 腐蚀的比较厉害。从哪里可以买到那种泡沫机喷漆?谢谢!

网友A:
淘宝。试试那种模型补色笔。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还得试试啊。。呵呵。。我想买和出厂喷好漆的泡沫机 一样的喷漆或是颜料

网友B:
 学习 求楼下高手解答

网友C:
到美术用品店买丙烯涂料就是。质量好的可以喷涂。

网友D:
五金店的自动喷漆就可以!我之前的At6,就是这么喷的!epo材质

网友E:
很纳闷。。。为什么不上蒙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啊?不可能吧?会腐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蒙皮还得用热吹风,主要太麻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这样啊。。可还不是泡沫机出厂时的喷漆啊。。。出场时的泡沫机 到底用的什么颜料呢、????????

网友A:
普通油漆对一般的泡沫材料有腐蚀

网友F: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自喷漆会腐蚀。记号笔倒是可以,就是太麻烦

网友G:
同问,也正在思考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