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装50油直,特请教配置问题,请高手帮忙瞧瞧。

楼主(2012-03-15):
自己有过一些450电直经验,最近计划从初级开始练习50油直,现在入手了一些基础配置,请大家帮忙看看有需要调整和增加的地方吗,现阶段目标是用初级机练习1年左右的基本操作。如悬停、航线、简单的空翻动作,将来提高了再做进一步升级。
目前已有配置:风神50皮带空机一套(另配了一付碳纤桨)、三叶52发动机4个 FUTaba 3003 标准伺服舵机  。
计划购买配置:航电设备打算好一些 陀螺仪和锁尾舵机 GY520+S9254、遥控 JRXG7含接收机,另配个什么型号定速器。谢谢,请高手不吝赐教:loveliness: ,对了JR DSX9 2.4G这款控行货没有中文说明书吗,如果有中文说明也有意购入。

网友:
飞3D没定速怎么行

网友:
3003只能飞筋斗,它的力量驱使不了mccpm式倾斜盘进行空翻。
如果发动机不好的话最好加定速。

楼主:
谢楼上的,帮我再参考下其他配置。

楼主:
看来做初级练习,这样的配置还可以了?考虑经济因素也不可能一步到位,目前纠结...有点没了主意...

楼主:
在易与设置和对油直调试上,不知哪款控会相对简单上手些。打个比方:看过很多介绍T8FG能对十字盘设置,JR似乎没有这项功能,这项功能对高手有相当大帮助,我想知道这样的设置对初级飞机有多大帮助,在设置环节是否容易操作。

网友A:
引擎可以选择

雷虎 RL-53H 或者 RL-56H 更具性价比,耐用性也更优

网友:
同上,发动机建议换掉,雷虎的还是不错的!控的话T8FG个人认为是最佳选择!特别是飞直升机!

网友:
舵機, 3003 比3001 更爛, 找找看一些在5kg .0.12sec 以下 的的數字舵機吧
性價比最好的就收人家的ds610 x3
陀螺呢...現今真的買個毛巴比 單陀螺化算了. 以後升級省時省心

發動機 三爺的掉了吧, 勞氣~ 油直最怕空中斷氣
不想折騰買個os55

网友B:
我50的初级配置   JR579X3   JR539X1    GY520+JR8900G    YS50ST发动机,亚拓定速  还没装呢 !   空机是 RJX  X-TREME50轴传     RJX原厂碳纤大桨  !   只悬停航线,定速无所谓,3D必须上定速!      当时是一时冲动   结果整了油机,现在后悔莫及!

楼主:
同意楼上的,呵呵。预算不够了,还得省段时间攒点银子,陀螺和锁尾舵还没买啊.....大家再给指点一下选择吧。控最后选了JR DXS9 CS版,因为身边有朋友用JR的,将来会方便学习。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这有 到时候给你发

网友:
后悔什么 现在飞的怎么样了?

引用 网友B:
我50的初级配置   JR579X3   JR539X1    GY520+JR8900G    YS50ST发动机,亚拓定速  还没装呢 !   空机是 RJX  X-TREME50轴传     RJX原厂碳纤大桨  !   只悬停航线,定速无所谓,3D必须上定速!      当时是一时冲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擎可以选择

雷虎 RL-53H 或者 RL-56H 更具性价比,耐用性也更优

调死人,要么引擎不出力富油,要么出力了拉缸了

网友:
雷虎要用哈托利排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 到时候给你发

THANK YOU,DSX9到手了带了中文说明呵呵,这几天正练习模拟器...其他设置摸索中...
定速器FUTABA GV-1真贵啊,不知亚拓 RCE-G600  OK否。

网友:
引擎可以考虑上雷虎的,或者YS50ST,不推荐OS55, 这个引擎比OS50难调多了。三叶的直接网上处理掉。舵机可以凑活着用。新推荐JR的控,T8FG那些花里胡哨的功能你很长一段时间都用不着,接收机还暴贵,还有一点,你说的这些控都支持十字盘的设定。手玩油直一定要用好的设备,要不然你必须分出非常有限的精力去折腾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