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测转速啊

楼主(2012-03-15):
600N要测大浆转速怎么测,用转速表好不好,用过的来说说,推荐一下好用的转速表

网友:
买个T9Z来测速

楼主:
T9Z和 照相机怎么用 那个瑞集Prolux 2711 数字转速测量表 怎么样 有用过的吗

网友A:
相机调到快门优先或者手动模式,选择一个合适的快门速度(或者尝试不同的快门速度,直到照片中的大桨旋转轨迹在90度左右),拍一张照片。
估算下照片上大桨旋转的角度,再联系照片的快门速度,就可以算出来了。

如果想要更精确的转速可以提高快门速度拍尾桨,然后再计算。

网友B:
ks有一个测转速的…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调到快门优先或者手动模式,选择一个合适的快门速度(或者尝试不同的快门速度,直到照片中的大桨旋转轨迹在90度左右),拍一张照片。
估算下照片上大桨旋转的角度,再联系照片的快门速度,就可以算出来了。

...

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ks有一个测转速的…很准

KS1466我找到了 有点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