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伟力v911-改小滑翔机

楼主(2012-03-15):
前几天买了个911玩坏了,心血来潮就改个小滑翔机,飞的时候飞机总是向左偏,毕竟是新人做的第一架飞机,升降舵都不好用,用橡筋飞机改的,欢迎各位老鸟拍砖,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
舵机装鸡翅上不加大飞行阻力吗?

网友:
这样也行啊~~

网友:
貌似大飞机都有右拉,下拉。我怀疑这个没有造成的。

网友:
桨和翼展的比例来看,起飞左偏是反扭造成的

网友:
楼上正解 将太大了

网友:
期待楼主飞行视频

网友:
给你建议
将控制板放到机翼下面,减少机翼上部涡流
将舵机拉杆换成细一点的碳纤维两头用细线绑扎细铁丝做拉杆连接头 再用502加强固定
垂直位移设计一个初始的偏角用来抵消你那大螺旋桨的反扭

网友:
换个桨,或者加大右拉,这个桨是橡筋动力用的,桨距太大,反扭严重··    个人意见

网友:
也在用911改小鸡,先学习经验

网友:
只要能飞就是好JJ

网友:
没看错的话你用的应该是橡筋动力的螺旋桨,那个桨螺距太大的,所以反扭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