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亚拓450PRO,主旋翼固定座两边的2颗螺丝需要打胶吗?

楼主(2012-03-15):
刚拆开包装,旋翼头是装好的,主旋翼头固定座里的轴承本来就自带一些润滑油,上下转动很顺滑,我把螺丝拆开,在螺丝头打了一点胶,然后拧紧后,转动起来没有最初那么顺滑,我想请问一下,这个部位上胶水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就不去照相了,借用af85mm18d帖子里的图,示意给大家看看就是了。

主旋翼固定座一侧的螺丝及轴承

主旋翼固定座一侧的螺丝及轴承

网友:
横轴螺丝必须打胶,你轴承的顺序位置装正确了吗?我原来就是没装正确才不顺滑,和螺丝打胶或者螺丝紧度没关系,横轴螺丝可以上得比较紧一样顺滑

网友:
胶打在横轴螺丝孔内,不要打在螺丝上,否则胶容易沾到轴承上。

网友:
LS都是正解,注意看说明书中关于止推轴承的安装方法

楼主:
谢谢了,看来这些事先组装好的部件,自己还得一样一样拆下来重新处理装上,不过怎样也好。熟悉机体,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也是个乐趣

网友:
螺丝看起来怎么像滑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看来这些事先组装好的部件,自己还得一样一样拆下来重新处理装上,不过怎样也好。熟悉机体,这是一个必须的过程,也是个乐趣

没错,没接触过的鸡鸡,建议你拆它个几回之后再最终安装调试,对每一个部件你每次都会有不同的体会,最终装出来的鸡鸡才好飞,也为将来的故障判定和维修奠定扎实的基础。
装机其实真的是一种乐趣,个人以为没有装机调试的过程,电直就失去了一项极其重要的意义

网友:
直机大部分螺丝都要打螺丝胶,除非那种自紧螺母的不用.

那个止推轴承注意看,那环两边不一样的,孔一个大一个小,打的靠主轴方向,小的靠大桨方向,别装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