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配510KV还是470KV好

楼主(2012-03-15):
700E配510KV还是470KV好
收了一台700E空机,不知道配哪个马达好
两个转速按100%的效率出来,2400和2300,咋转速这么高啊,会不会射?一般700不是2K转左右么

网友:
YT原配是多少?

网友:
不是有定速吗~

网友:
510KV 是700E 3D使用
470KV 是700E F3C使用

其实你飞 都可以用。无所谓了。

网友:
470KV的扭力大点,510KV的转速高点,其实都3D或3C可以互用,没关系

网友:
470KV的扭力大点,中速稳定一点,应该差不多的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 700MX 530KV的   玩的就是心跳

楼主:
YT 700设计的转速咋这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