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坦克求助

楼主(2012-03-15):
大虾们好
我现在有个问题
想改造坦克 已经买了2个双向电调,两组电池,天地飞ft06-a六通道遥控器,请教大家这样要怎么连接
谢谢大家了

网友:
2通道,接一个电调的信号线,4通道接另一个信号线但是中间的细红线剪了,2个电调的电源接头,可以各自接一个电池。

楼主:
基本明白了 谢谢 但是为啥要把电调的细红线剪了?

网友:
2个电调的信号线,留1条红线,剪一条

楼主:
恩 好的 遥控器要怎么设置?就是下面那几个小开关

网友:
好像是第三个要打上去,就是打开固定翼混控那个,还有一个开关拨到2/4的位置

楼主:
我在网上找到的这个图片 不是道遥控器这样设置行不行

楼主:
还是这个?

网友:
标题

不记得是3还是4了,5就是要拨上去的,然后接收机用2,4通道连接电调

网友:
应该是2、4通道混控,(记不清了,还是1、3混控)
波段开关设置:前4个都在下面,第五个上面,第六个下面
我的就是这么设置的
应该是2、4混控
我的天六改成美国手,之后改成坦克用,把油门通道也改成自动回中了
右手应该是2、4通道控制前后左右
左手上下是炮塔上下,左右是炮塔旋转
5通开炮,6通灯光

网友:
标题

天地飞日本手,右手摇杆油门,右手就是3,1通道。v尾是2,4通道在左手。

美国手,右手是v尾的,通道3,1,油门是2通道,
我之前的控是日本手的,落花兄的是美国手的。

楼主:
谢谢大侠们 我这几天正在调  有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们 我这几天正在调  有结果告诉大家

嗯,那个应该是第5和10拨上去,

楼主:
调了几天都不行,我的是左手油门,电调链接2,4 通道  开关只有4和5 拨上去,其他都拨在下面。现在的情况是左手左右打是坦克前进后退,上下打是坦克向左转或者向右转?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
你应该1;3

楼主:
1,3通道我试过了,不行啊,换到1,3通道就得用右手控制,但是我是左手油门

网友:
油门通道留给火炮俯仰,油门通道不参与混控,所以……你只能选择右手控制或者……买坦克用的多路电调

楼主:
哦 ?左手油门是留给坦克俯仰和炮塔旋转的?我以为油门就是给坦克前后左右走的用的呢!

楼主:
经过调试怎么也不行  电调连接到2,4通道 还是左右打操纵杆是前后走,前后大操纵杆是左右转,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有要是换到1,3通道也不行 大家帮我出出主意

网友:
我倒……2,4对调

楼主:
不行啊
对调完了还是原来那样 左右打是前后走 前后打是左右转弯

楼主:
郁闷
和用两个车用电调有没有关系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遥控器怎么改成两个手都是自动回中?

网友:
应该是还没开启混控功能,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v尾混控

网友:
左右打,前后走,两履带一起走的吗?如果是的话,对调其中一个马达的接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左右大两条履带一起走,这个没问题,你的意思是把两组电调和电机的接线对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右大两条履带一起走,这个没问题,你的意思是把两组电调和电机的接线对调吗?

其中一个,电调和电机之间的连线,如果原来是红对红,黑对黑,对调一下,就是红对黑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回去试试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说明书 我这遥控器好像没有1,3通道的混控功能。2,4通道的v尾混控有

楼主:
我的遥控坦克底盘终于调好了,遥控器上的2通道反向开关要拨到上面,现在是2,4通道混控,开个v尾混控,但是只能用油门控制底盘的前进后退和转向,天地飞ft06-a 好像没有1,3通道的混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对我帮助

网友:
如果2通道需要打反向的话,就把2个电机和电调的连线,2个电机全部对调过来,2通道反向关掉那样比较好,车用电调前进比较快,后退很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原来是这样 谢谢

楼主:
问个弱智的问题  两组电调和电机的链接线是不是应该一样长?有没有这种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个弱智的问题  两组电调和电机的链接线是不是应该一样长?有没有这种说法?

线材和接口有电阻,线短一些就行了,只要2组电机线不要相差几十厘米,差距基本可以忽略,但是信号线就要多注意,有接口信号可能会不稳定,接口质量不好的话

楼主:
恩 明白了 谢谢啦

楼主:
这样的电池可以给模型坦克用吗?

楼主(2012-05-20):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 装载坦克上的电机空载转速多少才能带的动坦克?谢谢啦

网友:
我这几天正在调  有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装载坦克上的电机空载转速多少才能带的动坦克?谢谢啦

这我真回答不了,多大的坦克,什么材料,阻力大不大,如果只是1:16的小坦克,5斤左右的,540电机有800转就带的走,但是扭力一般,别指望太高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想改田宫的T72,1/35的,减速电机用的是空载60转,扭力是1.5KG/cm,不知道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