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飞控只是个逗你玩的东西吧

楼主(2012-03-15):
花了188元人民币买了个A3飞控,满怀希望地把它装在吉比3D机上,设置好了以后,拿起飞机慢慢摇动似乎舵面没什么反应,快速而剧烈摇晃,舵面会快速地朝相反方向弹一下后瞬时就回中了,尽管飞机仍然是严重倾斜的,舵面就停在中立点不动了,再摇动又是那样快速地弹一下,这样的动作能纠正飞机的姿态么。我拿450直机测试的时候,你把飞机摇动时,你摇动多大角度,它的尾舵就会做相应的变化,变化量是经过计算的一样,而且你把飞机改变角度不变,它尾舵变化后的角度也保持不变,直到你把飞机转回到原来的方向,尾舵面才会回到它原来的角度去(中立点上)。还没去飞这个装了A3飞控的吉比飞机,只是这样猜想这个A3飞可能是个摆设品吧。

网友:
没错,我个人感觉A3飞控确实没什么用

网友:
增稳而已

网友A:
弹一下后瞬时就回中, 这一现象没有问题,因为它的目的是不是纠正飞机的不良姿态,而是维持飞机现有的姿态,直到飞手做出改变姿态控制指令。例如侧飞时,飞控的作用是把飞机固定在侧飞的姿态,而不是尝试自动恢复到平飞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它只会弹一下后回中。

应该说通过调节感度,这一目的是可以实现的。但它最大的缺点是减弱了各个舵面的控制力,使得飞手对飞机的控制软棉无力。你把感度调小,控制力回来了,但增稳的作用就几乎没有了,你把感度调大,飞机很稳,但舵面软棉无力。两个字:鸡肋。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188元人民币买了个A3飞控,满怀希望地把它装在吉比3D机上,设置好了以后,拿起飞机慢慢摇动似乎舵面没什么反应,快速而剧烈摇晃,舵面会快速地朝相反方向弹一下后瞬时就回中了,尽管飞机仍然是严重倾斜的,舵面就 ...

弹一下就回中就是PID中P的效果

网友:
我正准备进一块试,报导很及时。希望各位进行更多的测试报导,不要轻易下结论,毕竟它的出现使我们多了一个选择,比如,A飞控就出了一款400元以下的品种。

网友:
单纯说一个产品好坏未免太片面,厂家难道傻吗,做一个没用的东西。这你要在四轴区说什么品牌差劲的话,估计会无数板砖拍过来
如果说A3做的非常好,甚至赶超一些知名大品牌,那价格肯定也不一样了,开发费用,芯片费用,什么东西都是有成本的吧

网友:
LZ找的是平衡仪

网友:
A3  还是不错的  只是 回中心位置 而已   面对大风你会 崩溃的  但是很稳  只是你必须要控制 方向 不然 回不来了 哈哈

网友:
还没去飞这个装了A3飞控的吉比飞机,只是这样猜想这个A3飞可能是个摆设品吧。

复LZ 羽虎兄:

既然已经装好吉比,不用猜想了。
恭请LZ尽快试飞,并发报告 + 视频。

A3的好处缺点也让大家分享吧!

期待
陈伯

网友:
有的人说好用,有的人说不好用,纠结,一直想弄块试试呢。。哎

网友B:
A3  不太适合  KT 3D 机型   最适合的机型是  垃圾飞机 最不稳的飞机   我反正试过了  飞的杠杠的
玩 3D花式机  比较的纠结 千万别在大风中飞  肯定是逗你玩  哈哈 适合速度型的飞机  哈哈哈

网友:
幸亏没买

网友C:
 你还没飞  这样下结论太武断了   A3对新手上3D机非常有帮助的   高手的话就不需要了   还有 A3和直机的3轴什么的  区别还是很大的  LZ估计飞直的

网友:
楼主要的是fpv飞控,脱控自动改平飞

网友:
楼主说的直升机尾巴那种现象是说的锁尾模式,没见过非锁尾模式吧。

网友D:
借贵贴问下:

陀螺仪的锁尾功能是用硬件实现的,还是软件实现的?

是否A3飞控可以通过编程增加“锁尾”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A3  不太适合  KT 3D 机型   最适合的机型是  垃圾飞机 最不稳的飞机   我反正试过了  飞的杠杠的
玩 3D花式机  比较的纠结 千万别在大风中飞  肯定是逗你玩  哈哈 适合速度型的飞机  哈哈哈

请问wuqun1985用A3飞过哪些垃圾飞机?

网友:
没错,a3是垃圾!!楼主你不要我收了~~我免费帮你收垃圾!!运费我出!!如何?或者我再给你50块钱!我是认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贵贴问下:

陀螺仪的锁尾功能是用硬件实现的,还是软件实现的?

是否A3飞控可以通过编程增加“锁尾”功能?

软件实现的。其实就是个积分计算功能。需要单片机的计算能力强一点。
理论上固定翼是可以增加这个功能的。

网友:
A3如果能设置有一个通道来开启和关闭就更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还没飞  这样下结论太武断了   A3对新手上3D机非常有帮助的   高手的话就不需要了   还有 A3和直机的3轴什么的  区别还是很大的  LZ估计飞直的

只能说对新手飞飞机有些许帮助,谈3D完全没戏。

我对A3的评估是:A3是对已有的飞控设备做简化后仓促上市捞金的产品,非常不成熟,在技术上也没太多创新。实际应用还受舵机性能与机型的影响,不是每个人都能实现追求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对新手飞飞机有些许帮助,谈3D完全没戏。

我对A3的评估是:A3是对已有的飞控设备做简化后仓促上市捞金的产品,非常不成熟,在技术上也没太多创新。实际应用还受舵机性能与机型的影响,不是每个人都能实 ...

3D是高手的游戏,玩3D的人如果需要飞控的话,就像开车会飘移了,还需要倒车影像功能,会让人笑话的。

简化的飞控就是简化的价格。我支持简化。

不成熟的技术如果一直在实验室的话就永远无法成熟。
大多数模友花200元不到做一次小白鼠,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希望厂家能不断努力,收集反馈意见,平衡各方面的因素(功能,价格......), 用青菜萝卜的价格做成珍珠翡翠白玉汤一样的产品。

给厂家一个建议,飞控要向小型化方向发展,一个板子上集成2.4G接收机,1-2个电调和飞控,把翼展50cm以下,全重100g以下的固定翼全部搞定。让微型固定翼和现在的小电直一样进入玩具的市场。

网友:
关注,哪位朋友使用了A3请介绍下到底怎样?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188元人民币买了个A3飞控,满怀希望地把它装在吉比3D机上,设置好了以后,拿起飞机慢慢摇动似乎舵面没什么反应,快速而剧烈摇晃,舵面会快速地朝相反方向弹一下后瞬时就回中了,尽管飞机仍然是严重倾斜的,舵面就 ...

基本的知识都没理解透。

网友:
楼主呢?人呢?怎么说完一句话人就没了? 垃圾我出钱收啊,卖给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弹一下后瞬时就回中, 这一现象没有问题,因为它的目的是不是纠正飞机的不良姿态,而是维持飞机现有的姿态,直到飞手做出改变姿态控制指令。例如侧飞时,飞控的作用是把飞机固定在侧飞的姿态,而不是尝试自动恢复到平 ...

这个兄弟说得相当对,A3是鸡肋而已~~~ ~~不过在大风天装上A3还是有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