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塑料船

楼主(2012-03-15):
手机拍的照片为什么不能上传,说无效的图片文件,谁教我怎么搞啊?
目前改一条塑料船用无刷电机,2218 KV2800 50A电调 10节2000mah镍氢电池放电大概10C,吸水舵,直轴直驱 435和437桨
手上有两组电池,7.2V1800mah   和一组12V2000mah  两组怎么都用上去,搭配是个问题.

这个配置如果调得好的话能跑多快,我自己估计有个50左右差不多吧。

不知道怎么搞得,可以上传啊。

不知道怎么搞得,可以上传啊。

楼主:
怎么没人来说两句啊

网友:
听说外壳不好.不耐玩.强度不好.改件要花一共多少钱?

听说外壳不好.不耐玩.强度不好.改件要花一共多少钱?

楼主:
外壳当然不好了,是ABS,撞一下就完了。
今天早上试了下,不知道是电池不行还是船不行,起滑后就动力不足低电压自停了。
开了几圈发现一个问题,我的舵似呼装低了,船起滑时舵挡水
最把舵装高一点,加装压水板,明天试船。
可惜只有我一个人玩,没人给我拍照哈。。。

网友A:
楼主!我也是一个人玩啊!有时候船翻了,无奈的不得了

楼主:
船翻了不要紧,弄个小船自己去把它翻回来

网友:
 楼主 交流下呗!想改双马7008, 无从下手啊!

网友:
我也是刚吧这条船改完,还没下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是一个人玩啊!有时候船翻了,无奈的不得了

可能你还不知道这船是可以改成防翻的。
翻不是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当然不好了,是ABS,撞一下就完了。
今天早上试了下,不知道是电池不行还是船不行,起滑后就动力不足低电压自停了。
开了几圈发现一个问题,我的舵似呼装低了,船起滑时舵挡水
最把舵装高一点,加装压水板,明 ...

动力不够是设备差。加装压水板船会跑得更慢。  你去证实一下先。看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侠改的配置,能否说一下先呢。

可能也许是我的配置比你差很多,但我加装了压水板(铁皮自制的),起滑明显加快(因为电池问题,起滑后就自停了)。慢慢起滑后航行航姿比你的好了不知道多少了,速度一点也不慢。
总体是因为电池的问题,最大放电才10A明显根本不够用。
没人帮我拍照。不然也来上传溜溜。

大侠的防翻仓是怎么做的啊/。///

网友:
慢慢起滑后航行航姿比你的好了不知道多少了,速度一点也不慢。
那还要防翻干什么。

网友(2012-04-14):
兄弟。加我Q。954189437

楼主:
做防翻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翻了还要游过去翻回来啊。。。。。

网友:
可能也许是我的配置比你差很多,但我加装了压水板(铁皮自制的),起滑明显加快(因为电池问题,起滑后就自停了)。慢慢起滑后航行航姿比你的好了不知道多少了,速度一点也不慢。
总体是因为电池的问题,最大放电才10A明显根本不够用。
看到说的(慢慢起滑后航行航姿比你的好了不知道多少了,速度一点也不慢。)
我的太差了。不敢指导楼主改这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