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改500DFC的朋友吗?或者YT的客服,请进!

楼主(2012-03-15):
按照原来的设定安装上DFC头的话螺距不能到O度,是否需要将三根斜盘
舵机
的连杆长度缩短啊?
如果是要将三根斜盘舵机的连杆缩短的话需要缩多少MM最合适?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改DFC主轴要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然要换啦,DFC专用主轴比原来的要短!
我的600EFL PRO改DFC就没遇到这个问题,改装很顺利哈!

网友B:
硬件升级会有变化
调整连杆长度
在油门中立点时
螺距调整到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