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特250+火狐200=650求教育

楼主(2012-03-15):
无意发现这个套装,650呀!心动!据说看过个帖子说之前才卖450,现在还涨价了!有买过有玩过的朋友推荐下,米不多求推荐,自认为悟性还行,911买了快2个月没炸坏一个零件,飞好小子1000也就大炸一次以后就没炸过了,求推荐托的朋友最好还是别来了哦,我会画个圈圈诅咒你的,嘻嘻

网友:
呵呵  我也看中这个了。。。心动啊。顶一个

网友:
 别拿650买教训

网友:
我买过出掉了,最好不要买,不好调,还不如911,买了没用,当静态差不多

网友:
天龙250吧

网友:
听商家说 艾特250 拿货价才220元!!!

网友A:
说句公道话   火狐220当作6通入门还是很不错的,练习悬停,初级的小航线,翻基本不要想。我就是220入门,现在玩450,火狐220优点在于便宜,声音小,对于初学者心理压力小,经济负担轻,(配件收那些没飞起来的人的收200块的配件够你把火狐炸报废),模拟器练习是必不可少的  外面玩几次  能稳住了就可以家里操练了,但是也有缺点,飞一段时间后虚位就有了,主要是横轴穿中联那里(解决办法:多套两个胶圈)还有尾巴(解决办法:想办法不要让那个滑块上的圆型东西跟着尾轴转一转就磨损,终极方案就是换个250的尾总成几十块钱虽然也有虚位但是可以接收),玩这个就是折腾,呵呵  还有一个道理不会变,没有怂机子只有怂人!不多解释

网友:
呵呵,航模有风险,楼主需谨慎,个人练习先练模拟,再上山寨450加好控

楼主:
真的那么差嘛~

网友:
这个还真不如Esky的450套机,588全套新的,空机156块!看看我的帖子,内有视频!都是原装件飞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7001&extra=page%3D4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句公道话   火狐220当作6通入门还是很不错的,练习悬停,初级的小航线,翻基本不要想。我就是220入门,现在玩450,火狐220优点在于便宜,声音小,对于初学者心理压力小,经济负担轻,(配件收那些没飞起来的人的收 ...

配件收那些没飞起来的~~~~~~~~~~~~~~~~~~~~~~~~~
这句话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网友:
前车之鉴,劝君莫入!别看我游人,去年已开始潜水.为了回复一个想看的帖子才注册的
首先说艾特250,这个都是货底.没有配件的哦.炸了之后最容易坏的就是横轴,它的横轴又软又短,又没配件.淘宝上偶尔有卖的也要20+,,还不一定有货(横轴和火狐的不一样长的呦).尾管和火狐的也不一样粗,皮带是一样长的.但是跟亚托250的不一样的结构,so就不一样长了.

其次说火狐......那个塑料机身是在是蛋疼的很啊...稍微大点摔一下.那个精度基本上就木有了.上面有朋友说飞久了精度不好,那是对老手来说.新手上来没有不炸的.稍微大炸一点.机身下面全碎(连接脚架的地方),如果是小炸只要碰到了尾巴.基本上固定尾巴的4个螺丝就滑丝了...尾管基本上就只能用502粘死了.还有那个套装里面蛋疼的陀螺仪...还要竖着放.而且还是古董级的东西.价钱直追550.效果么,只能说能用.过段时间再换陀螺仪+锁尾套装.

还有你说飞v911没炸坏过件...那不是说你飞6通没问题...首先说.锤子机跟副翼机,完全是两回事的东西.911唯一有用的就是舵面的反映,剩下你所有飞911的经验用在飞6通副翼上.那就是找死.

我就是火狐220套装.艾特空机过来的人.....过程惨不忍睹啊...但是不的不说的是.让我从中积累的很多的经验.(调机,调控)
现在所有买的东西就剩下一堆电子设备.最后还是配了仿亚托的机器,也不贵200多块.还是金属件+碳纤板.至少跟其他仿亚托的机器配件都通用.配件完全不用担心.找谁买都行,这个买好.再在最好的山寨厂家(也有自主研发的东西)买了易损和配件.全过程下来不算控,共花费了1000+.
单飞费钱啊,全都是潜水,炸,总结,调,基本上就飞了3次.每次不超过10秒,180买的艾特空机,就用了旋翼头,尾波,炸了一次.横轴废了.夹尾巴的四个螺丝.尾管打墙,废了.火狐220的油门没调好.10%一飞冲天.收油门.塑料机身废了.

最后终于用山寨250飞起来了...虽然说以前买的那2个空机都是白买了.但是也不能说完全都是白买了...如果前面不是买了那么多东西来研究.现在的山寨250也飞不起来.(还剩下2个旋翼头.火狐220的旋翼头还算结实,至少现在还没坏.艾特的旋翼头.中联大桨夹跟亚托250的旋翼头不一样.其他地方好想尺寸都一样.留着也不错.至少可以当旋翼头配件..还是红色..无聊的时候可以混搭一下^_^)

个人经历.望君参考

网友:
弄个CP吧!
体会一下什么叫六通机!

网友:
这两个玩具来的!!!

全塑料,精度还可以,但是太软,震动比较大。

要是你炸鸡,恭喜你了,可以直接换掉,重新买一台。因为大量塑料件,立即报废。

网友:
呵呵 可能上面有些话有点偏激了  呵呵   我就是新手,对尾...........  我给比我新一点的朋友的意见:玩这个和经济有很大的关系,按你的能力来,我只能说火狐绝对对得起他99块钱的价钱,还有,玩的时候小心一点,模拟器引路,反正我的火狐只换过一副脚架,降落有点快 着陆狠了点 断了。  先带上练习架去外面,能稳住了就可以家里练,火狐结构上没啥问题就是用料上。。。。 技术要一点一点来 不管你飞多么好的机子冒进只会导致炸鸡,最后列一下我的火狐先后一共花了多少钱吧,空机99元  电机+kds800+922+一堆配件200元收的   es08a*3 50元  好像就这些吧,配件再装一台出来还有大量剩余,大桨尾桨等有七八副吧。。。。目前有2slama电池9块,就在家练习悬停,出去玩带450,这个火狐有风不好飞。。。

网友:
 多炸几次就知道压力了

网友:
如果是垃圾,再多一个也是垃圾,飞机因为坏了一个零件而成为垃圾,因为这个零件买不到了

网友:
火狐精度是相当不错的,悬停飞起来没什么问题
不过十字盘太软,大的循环螺距上不去
还有据说用料不好,飞久就疲劳断掉了

网友:
我就不说那2个东西的坏话了,你还是直接买250吧,都是6通,山寨250买300多一点的那款应该比较好,其他设备和火狐的设备的通用的,那个质量和后期的维护就好的不知道多少了,那个坑爹的塑料机会让你蛋疼的.

网友B(2019-08-21):
火狐飞机还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