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贴 问问FUTABA 10CG 2.4G遥控和1.2G的图传搭配,请教高手!

楼主(2012-03-15):
发贴问问FUTABA 10CG 2.4G遥控和1.2G的图传搭配,请教高手!

会有干扰吗?

如果遥控器干扰了图传还好,至少还可以飞回来,
如果图传干扰了飞机,不是完蛋啦!

请教高手,本人正准备上这套设备试一下!
现在我装备装在直升机上的,所以,没有加装GPS的,请教问一下。

多谢!

网友:
很多人说有干扰,我实际使用没有干扰,但1.2的有可能会干扰gps

网友:
怎么回答呢,LZ还是多潜水吧

网友:
T8FG配1.2G老妖好像飞了5公里,10CG就不知道了,但是飞地飞的是有压制干扰的,天7、天8用2.4G我都试过,两百米就出现干扰失控现象

网友:
我这样配飞了8.5公里

网友A:
昨天6014配2.4 图传 直接到河里捡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6014配2.4 图传 直接到河里捡飞机

这二个都是2。4G的,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二个都是2。4G的,肯定是不行的,

你试过?

网友:
原装futaba高频头 接收机的话  直接上2.4g 2w功放 1.2g图传 平板   性价比好

网友:
2.4G的fuaba 配1.2g的图传,没有事,我就这么用的,但配国产的2.4g就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