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FY21飞控问题

楼主(2012-03-15):
新手入手一套二手FY21飞控套装,调试很方便,就是一个问题不明白,为什么方向陀螺的变量很小很小,急速晃动飞控的情况下方向也只是在不到0.5公分左右轻微晃动下,在感度调到最大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是飞控出问题了吗?还是本来就这样。神经大条了些,望老手们能回答。呵呵

网友A:
如果是H牌飞控我就能给你回答了,不能回答只能帮忙顶顶了

楼主:
同样感谢:loveliness:

楼主:
副翼跟升降舵都正常嗯

网友B:
如果副翼工作正常,方向舵不接也没事

网友C:
 你是不是在平衡模式上???在定高定向模式再试试,应该没问题了,平衡模式方向好像不工作,好久没用21AP,你试试看

网友D:
你说的情况是正常的.

网友E:
21就是这样的情况
顺便也出一套,带地面站电台
有意的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