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齿盘磨损严重,求高手分析,谢谢(附图)

楼主(2012-03-15):
新飞机,飞了大概10个起落,
电机
就冒烟罢工了。用的是朋友旧的电机。
检查发现对转齿磨损严重,机身有很多塑料粉末,估计是大齿盘磨损的。
请高手麻烦给看看。到底问题在哪里该如何解决。谢谢。。。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7c6d9a45-6eac-11e1-86f2-0015c55db73d/
预览:

楼主:
顶自己一个。。。保持高度。

网友A:
看不着图。希望能帮助楼主。

网友B:
是不是小齿盘与对转齿间隙太小了? 运行不够顺畅,大齿盘与电机齿的间隙也不能太小

楼主:
小齿盘和对转齿的中心轴都是固定的呀。两根轴都不需要调位置,这个间隙要是小,怎么调呀?

网友B:
主轴只装上小齿盘并取掉皮带,然后两根手指抓住主轴,轻转看是不是很明显的阻尼、不顺畅。
我的是山寨SPORT就是这样的。没办法,齿轮间卡上厚点的纸片再上主轴座螺丝会好一些,然后再调节马达与大齿盘间隙

网友C:
把整个大齿轮提上来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装是可以装好的 就是不敢试呀。万一又把新电机给烧掉了。那心痛啊。。。

网友D:
估计是齿轮间隙的问题,另外检查下主轴轴承吧

楼主:
主轴轴承检查哪些项目。都是新的,本人也是新手。。。
麻烦多说两句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