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个B6,为什么他们的最低电压不同?

楼主(2012-03-15):
我两个B6都是在兔赛那买的120多那种,(80多那种烧了4个...)但是这两个有个低于10V才停止充电,另个12V就停止了。可以调的吗?怎么调

网友:
B6的输入最低电压停止保护在10至11V可调,慢慢摸索吧,说不清楚

网友A:
标题
是赛兔吧~可以调截止电压~先测量电池的总电压,最好用精度好点的万用表~记下电压,之后将电池与b6连接。断掉b6电源,按住充电器的dec键和star键,约5妙后,可以进入截止电压的调整,正负20毫伏,调整到之前万用表测的电压值。如还有问题,请继续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