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电固发出油动的发动机的声音,我觉得比较有气势

楼主(2012-03-15):
如题,我的想法是在机头固结一个薄薄的小片,和桨刮擦发出声音。大家各抒己见啊。

网友A:
你将会闻到一股销魂的味道!我提议加个声效,类似坦克那种!

网友B:
电机轴弯了有时会有点油机的味道

网友C:
装个小录音机上去,飞时放油机的录音,试下

网友D:
电机轴弯了、螺旋桨长度不均,
造成抖动的声音都会有些许像

网友E:
做个声波发生器与油门通道联动,控制音量和频率

网友F:
桨尖上钻眼~ 或者桨后边放一个鸽子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觉得鸽哨不错,声音最好改一改。就好了。

网友G:
哈哈,你们太有才了,录一段油机的声音,飞的时候,带上耳机

网友H:
莫装B,装B被雷劈。
喜欢油机的声音就换油机好了。

网友I:
用个差点儿的电机, 配 XXD 8040 桨.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时间和精力为了声音直接换油机的。模型就是尽量模拟。如果这样想,我们都别玩了。直接买真飞机,那天宫的电动坦克模拟声音岂不是有病。有人给涵道里面假装蓝色炫灯模拟火焰岂不是神经。模型就是模拟。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一架电固如果各方面都和真机很像,大家是中毒呢,还是认为他很装。网络给大家提供交流平台,请不要这样说。

网友J:
鸽子哨?以前没玩过,上淘宝看了一下,太多种了,哪种好呢?

网友K:
楼主还真有创意!飞机上装套HIFI吧!就可以了!

网友L:
何必增加噪声,没必要形而上学

网友M:
真有意思,我拼命想要让噪音消失,居然有人喜欢这种刺耳的声音。
既然你喜欢,我就教你一个办法,这是从RCGROUP看来的,不过人家是为了消音做试验。
如果在螺旋桨的前方比较近的距离,一厘米左右就差不多,如果想要声音更刺耳,可以再拉近一些距离,(注,是前方,不是后方)。
这种办法既不伤螺旋桨,也不需要做什么哨子,对飞机的性能也没有任何影响,但是产生的噪音,会让你耳膜发痛。

网友N:
回复 网友M:
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M:
实话说,没看懂。ms 漏掉了一句关键的话。

网友M:
原帖由
命
于 2012-3-16 10:29 发表
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方法?
rcgroup里面有人专门研究消除噪音,他们做了很多实验,其中有一些实验是研究噪音出现的原因,特别是在机身中间开槽,把发动机放在中间的那种kt板飞机,动力不大,但是噪音很大,最后他们发现,噪音主要来自螺旋桨前面的kt板,前缘振动造成的噪音,占据所有噪音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间隙越小,噪音越大。
你既然想要制造噪音,可以反其道而行,在螺旋桨的前缘加一片kt板,和螺旋桨的距离保持在一厘米之内,距离越近,噪音越大,声音也越尖锐。

网友O:
如果是前拉的桨恐怕在桨前面再装kt片有些不可能吧,还是装个小喇叭不错。

网友P:
螺旋桨后边,加个小布条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