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啃不锈钢

楼主(2012-03-15):
我想在不锈钢上做logo 雕刻0•1mm。大家给我推荐把刀呗。  本人菜鸟。 请高人指点。  最好给个地址。     给我消息也可以

网友:
基本无解

网友:
用激光雕刻就好了!

版主,用激光雕刻就好了!什么样的Logo都能刻上去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是自己有雕刻机了吗。    想体验其中的成就感

网友:
把机器也拿出来让大家拍拍砖么

网友(2012-05-03):
回复 楼主:

感觉电刻蚀,电火花,电解磨削也可以。

网友:
我也想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在不锈钢上做logo 雕刻0•1mm。大家给我推荐把刀呗。  本人菜鸟。 请高人指点。  最好给个地址。     给我消息也可以
用合金带涂层的就行

网友:
我试过,不锈钢刻标牌很容易断刀....

网友:
用金刚石磨头,这是可以弄玻璃的。

网友:
可以办到,但速度一定要慢,进刀一定要小,否则断刀。

如此对刀具的磨损也比较厉害,有条件要加冷却液,刀具选择平底尖刀和三棱尖刀都可以,实践感觉平底尖刀好一点。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3433&highlight=%B5%FB%C1%B5%BB%A8

网友:
不锈钢超级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