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管+钣金铝合金机架,设想中,望建议中肯,不吝赐教

楼主(2012-03-16):
一直以来都是玩自制的铝合金钣金机架,2-3个月了,245-550大大小小的,X4 Y6 Y4都玩了下,感觉钣金机架是耐摔,我一个从未玩过飞行器的朋友摔了无数次,换了3个电机了,机架扭扭拍拍又好了,但是感觉电机臂不抗扭,校正不好的话机架容易自旋,所以萌生了用碳纤管做机架的念头,还在设计中,也是参考了TB上一些卖家的机架和结构方式,采用高脚架,以利于后续玩航拍。初期水平,机架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也没考虑折叠,希望各抒己见,打造更合意的机架。图中机架轴距550,米6结构,不含狗2支架,电池、飞控等电子器材理论空重342.7g(设计软件计算质量、未含螺钉螺母等)。
彩图中黄色线框、圆点为设计辅助用虚拟平面、点,可忽视。

网友:
除了电机臂  剩下全是金属 钣金件了  重不?  设计一个专门的电池仓位。 飞起放心。 图能做成这样 佩服  碳纤 材质不错 !!!

网友:
 感觉很好

网友:
 这个6轴机架不用设计的太复杂了,有很多现成的碳纤6轴,连接件可以用尼龙材料cnc份量轻,也好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越简单越好,不是商品机架,完全自娱自乐。原来的钣金机架也是用尼龙或者POM做连接件,拆装2次牙就滑了,所以这次打算用6061的铝合金做看看。

楼主:
做出来再说了,效果是试出来的,想问下,电调放在中心板里面用过的采用什么方式固定呢?

网友:
佩服楼主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