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木桨选择问题

楼主(2012-03-16):
新手上450,看大家很多有选木桨的,价格便宜,减少炸机成本。可我淘宝了几副8、9元的木桨(包括FY的三拼木桨),感觉质量都不怎么样啊。主要是桨根部分,基本都偏厚,得用力塞进桨夹里,根本都不用上螺栓了 而且塞进去后,直接双桨,一边高一边低啊,明显是桨根平面与大桨平面不平行造成的啊。还有就是飞起来噪音巨大。

但大家用木桨都好好的,我就想大家能不能帮给推荐几个木桨质量不错的淘宝商家啊,谢了!

网友:
哈哈,看来lz也中招了
我帮朋友定的tmd连平凸型的都出来了,唉十几副呢,桨配平了,但两边升力不一样,出现双桨,双桨调平了,又有震动,陀螺感度调到20%才锁住,tmd奸商啊。
新手记得弄个中联保护器,否则中联炸弯了成本就大了,淘宝上十几块的波桨不错,

网友A:
木桨是厚一点,使劲塞进去就能用。
双桨很正常,自己调一下连杆就没有了。木桨用来练习悬停航线还是不错的,成本低啊。

网友:
现在的木桨质量已经大不如前了,还是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桨是厚一点,使劲塞进去就能用。
双桨很正常,自己调一下连杆就没有了。木桨用来练习悬停航线还是不错的,成本低啊。

我的双桨不是因为连杆造成的,用碳桨都已经调完了,但装上木桨才双桨的,两桨扯直了看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是桨根不平造成的,这种双桨用调连杆的方式不合适吧

楼主:
今天验证了一下,同样的鸡鸡,上木桨,双桨,噪音巨大;上碳桨,完全没有双桨,世界那叫一个清静

网友:
练习用木浆就够了吧,没必要上碳的吧,觉得成本高,

网友(2012-06-21):
回复 网友B:

我买玻桨也如此中招过,桨表面凹凸不平不均匀!

网友:
一直坚持木桨3D练习的飘过

网友:
桨根太厚可以用砂纸打掉一点。

网友:
碳桨价格高啊,练习的时候木的将就吧

网友:
这样是不是会把主轴承摇坏了

网友:
水平很菜,悬停还未过,但一直用碳桨。

网友:
兄弟 不要选木浆的  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