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设计的四六轴通用中心板装的四轴

楼主(2012-03-16):
晚上设计好了这个中心板,是四六轴通用设计,就是说可以装四轴也可以装成六轴,中心板直径大概在220mm,用16mm碳管做机臂。图片是模拟装配的四轴,轴距大概在720mm左右;六轴还没有来得及装配,给各位摩友共同参考啦。脚架是用的16mm碳管配合铝座做的,四只脚张开就可以了,感觉很简洁吧。欢迎大家拍砖,共同探讨,也可以加我的qq 一起讨论:2490423005。争取做的更好,哈哈

楼主:
为了保证四个电机安装都和中心板一个水平面,可以考虑增加这个附件,还可起到加强臂的强度的效果,也可以把电调藏在电机旁边,引线不走碳管里面而从从板子下面走。如果想航拍,要继续增加机臂的强度,可以在一根臂上装两条,上下各一条也不错

楼主:
这个草稿,设计中上层板上面还有一块电池安装板的,电池可以横置也可以竖着放,可以放一块电池也可以放两块电池;下层板下面的中心会挂载两片云台专用减震板,到时候淘四个减震器安装上去后再挂云台。

网友:
漂亮 如果有实物片就更好了

网友:
4个脚支撑,如果不再安装横向的杆件的话,怎么做降落的缓冲减震处理呢?安装纵向的直立缓冲器吗?那个加强板我觉得没必要, 为了保证安装水平,直接在一个较好的平面上先固定好铝合金支座就好了,至于加强作用,这种装法,在Y坐标几乎没什么加强的,您都用16的管了,其实没什么必要了。

楼主:
多谢提醒,作用还是有的,你可以用手折一下中心板,那么宽的板子,但是如果是单片的时候,你可以随意折弯,但是组装起来后,上下有两片互相牵制,几乎掰不动了,道理是一样的,你可以试验下,效果肯定是有的;还是我说的保证水平,不仅仅是安装的时候保证啊,飞行的过程中你敢保证螺丝都 不松动?或者炸机过了,整个机架都有所变形,这时候怎么保证水平?精度如何保障?这个时候就有用了

网友(2012-09-28):
楼主,加下我QQ6805520,有事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