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不是说可以储存多种机型数据么?但是....

楼主(2012-03-16):
   天7不是号称说可以储存多种机型数据么?我原先好不容易对我的电固金花鼠设好了各种混控和微调,结果好了,下午朋友拿个电直来给我玩,由于他的控是日本手,我就打算用我的美国天7去遥控。进入菜单,选择直升机模式后,结果退出时,发现我原先设好的固定翼参数全部都没了.....NND,一肚子火啊!!又要花个几十分钟凭记忆去设定...... 还号称十种机型数据储存呢~~

网友:
估计你没换模号造成的

网友:
你自己错了,你没有切换当前模型并新建模型,只是将你调好的固定翼模型转为了直升机模型,数据当然会丢。

网友A:
模型1,你调另一个飞机时就要调到模型2,怪你自己,同时也怪天地飞的说明书太简单了,是相当简单!在有些设置方面对于一个新手或半新手来说,说明书看与不看没什么区别,反正都是一头雾水

网友:
使用方法不当,不能怪别人。同一模型下,改了飞机模式,数据当然会全部变成默认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型1,你调另一个飞机时就要调到模型2,怪你自己,同时也怪天地飞的说明书太简单了,是相当简单!在有些设置方面对于一个新手或半新手来说,说明书看与不看没什么区别,反正都是一头雾水

您好:
          LZ按照板凳说的方法调试,进入系统设置后改变当前的机型选择后再进行调试就不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板凳说的对今后我们需加强说明书功能使用方面的完善以及调试方面的宣传,谢谢!

网友:
天七没用过,不过我的JR9X2可以设置50个模型的数据,查一下说明书吧,我觉得应该是你反复在设置一个模型引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否说一下完整的步骤? 假设我已经键入了固定翼A的各种参数混控,现在需要键入固定翼B的参数,该如何做?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当时要飞电直,所以下意识的就把遥控模式调为直升机...于是杯具了

网友:
还可能是因为不等待声音响完就关机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说一下完整的步骤? 假设我已经键入了固定翼A的各种参数混控,现在需要键入固定翼B的参数,该如何做? 谢谢!

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模型,没用过天7,中文菜单很好理解,找到切换模型的菜单,选择一个新的模型就可以了,就象WINDOWS切换另外一个用户一样,两个用户的设置互不影响。

网友:
淡定,没用过高级控,好歹看看说明书摸索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