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dsx7 连接G5.5问题

楼主(2012-03-16):
新买了g5.5的加密狗和带正版序列号的软件,软件全部安装完毕,先插上我的旧控JR MAX66 自动开机一切正常,然后换上dsx7插上线,没有任何反应,已经在系统菜单里面打开了教练模式,但还是没反应,是不是还需要哪里设置,往各位高手们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有高手好心出来回答下吧,是不是DSC接口坏了?

网友A:
控开关不要打开,另外要专设一个模型,十字盘模式是1-servo

楼主:
教练模式需要打开吗?

网友A:
我用3.0P,没设什么教练模式啊,新建一个模型,swash type是1-servo,关机,启动凤凰,插音频线,控自动打开,在设置里面选控,好像没有JR DSX7,我选的SPECTRUM DX7,好像选JR3810也可以,记不清了。然后一步步设置通道,校准摇杆和开关就好了

楼主:
现在是音频线插上去,控应该是自动开机的,但现在完全没反应,不知道是否是控上的模拟接口坏了?

网友B:
可以考虑,USB插机箱后面的孔。这和控输出的PPM信号的强度有关的。如果PPM信号本来就弱,再经过音频线,还要经过USB机箱内的延长线,一般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信号畸变,这时候,电脑无法识别出标准的8个通道的PPM信号,所以一直提示找不到遥控器。我这边有台DSX7,一台DX7S,都是这样的问题。

楼主:
那是不是应该音频线插上去控就应该自动开启呢?我的JR MAX66 设定好ppm模式,然后关机,音频线一插上去就自动开机了,音频线的另外一头还没连接加密狗呢,不知道是不是我的dsx7坏了?

楼主:
求高手出来详细说明,救救我们这些 菜鸟呀

楼主:
算了这个论坛里根本就没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