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路神仙指点!orz

楼主(2012-03-16):
上手450损失惨重,想搞搞小鸡!

现有天地飞7遥控,和充电器

本人不是视金钱如粪土,所以想省省米!

问题是天7可以操小鸡不?话说小鸡的接收都是集成的.

网友:
继续450,你潜水太少,飞的太莽撞,换小机维修费不比450低。

网友A:
说的太笼统啊,你说的小鸡是什么,什么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笼统啊,你说的小鸡是什么,什么型号啊

比如说飞鹰260a?

网友:
450吧 我的配置感觉挺省的 控也是天七
二手亚拓450sport  电机飞越 天行者40 m90S+山寨9257  KDS平衡仪或三轴 减小炸机的几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说飞鹰260a?

哈哈哈哈,飞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哈,飞鹰?

喜欢把九鹰打成飞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