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V120d02s的调机总结

楼主(2012-03-16):
以下的调节是根据实际调试过程做的总结,是经过验证的了,不过每个机子有可能情况有所不同,所以供新手一起切磋,还请高手指点。

        v120d02s的调试。首先断开马达电源,把飞机放在水平的桌面上调试。

        1,拆下舵机连杆,把控和机接通,油门0,螺距百分比设为零(即螺距为0度),从菜单退出的时候,遥控指令生效,舵机归位,将摇臂与舵机呈90°安装好。这个设置意味着需要在油门为0的时候,桨距为0,桨叶要为水平。

        2,调节舵机的三个连接杆长度,让它们连接上十字盘后,使十字盘位置在螺距总行程的正中间,也就是十字盘在主轴可以滑动的总长度的中间。这个连接杆的长度需要一致。

    前两步骤就确定下了摇臂和十字盘的中立点了。

        3,拆下旋翼头的两个连杆,调节长度,使得其在连接上十字盘和旋翼头后,大桨叶的角度正好水平,也就是0度。这个连杆的长度精度要求应该较高的,否则会产生高低桨。桨叶的螺距若没有螺距尺,只能把两片桨叶都转向和机身垂直角度的同一侧,这样会将螺距放大两倍:如果螺距是零度,那么两片桨叶应该没有一高一低,说明桨叶这时是水平的,这样就算是确定了0度螺距。

    当然了,这个不可能反复拆卸连接将长度调到很准确,差的不要太多即可,在之后的电子微调中,可以将桨叶调成水平。在控的微调中有螺距微调菜单,可上下调整,在调整数值的时候观察桨叶的上下浮动变化,直到水平为止就可以了。

    至此摇臂、倾斜盘、螺距都在中位了,连接杆都已经连接好。下面就开始电子设定。

    先按说明书,重新开机对频,再将接收器上的自动调节开关拨到ADJ一边,让设备自动调整归位,可以听到舵机细小的动作声。等下面的全调完毕,在把开关打会WK位。

       1,调试倾斜盘的最低限位(也即最大螺距)。因为考虑现在学的只是普通飞行模式,对正螺距要求高,所以先把螺距的H值设为100%,这是电子指令的最大螺距。退出菜单,把油门推到顶(满度),观察倾斜盘向下移动时,是否刚好触底或者已经触底或者还没触底。

    刚好触底最好,说明油门满度和最大螺距对应上了。

    已经触底或没触底的时候,需要“TRVAD"菜单里的功能,调节螺距的行程,使得倾斜盘正好触底,让舵机没有过量行程,哪怕稍微留点空隙,这样舵机不会被憋住。这样,油门满度也和最大螺距对应上了。

    这是油门螺距的满度定位,油门由0100(调试中油门曲线一直是0 50 100,都关闭指数曲线功能),螺距也从水平到最大螺距,倾斜盘从中立点移动到行程最低端。

    实际上,在油门100的最大螺距时,可以发现桨叶的正螺距实际还有机械空间可增大(也就是桨叶扭转还未到机械限位,还可继续增加攻角),但是限于倾斜盘中立点到低端总行程量以及舵机连接杆长度的设定,虽然螺距机械空间可继续增大,而倾斜盘的行程已经到最低端了,因此无法再增大螺距值。如果非要把这多出来的正螺距加到电子指令范围内(油门到100,螺距的机械位也到限位),那只有牺牲十字盘中位以上的负螺距行程了,这个还要改变所有连接杆长度,从而需要重新定位倾斜盘的中立点(其实就是要把十字盘的中立点要向上移动,从而增加正螺距的机械变化空间),相当于重新定位中立点了,比较啰嗦,所以不提这个调节步骤。

        2,调试倾斜盘的最高行程限位(也即最小螺距)。把油门打底为0,此时倾斜盘位于中立点,在螺距曲线菜单里将螺距的L值设为-100%,即最小螺距。确定后退出菜单,电子指令生效,会看到十字盘唰一下就从中立点飞到行程的顶端了。但这时舵机会吱吱叫的抗议,因为十字盘行程虽到顶,但是舵机摇臂行程却远没到限位,被憋住了。进入螺距菜单,将-100%回调到-60%,退出菜单,指令生效。会看到十字盘并没有从顶端下降,只是不被憋得那么厉害了,再尝试到-55%,会看到十字盘刚好到达最大行程(刚才都是超限),舵机也不再憋了。那么,这就是螺距的最负的值了,在-60%左右。

        3,因为现在螺距值设的是-60% 0 +100%,我们把油门从0推倒100,会看到十字盘也正好从行程的最顶端到达最低端,桨叶攻角从最大负角到最大正角。在油门50%中间位的时候,十字盘也在行程的中间。也就是说,油门从050的时候,十字盘跟着从最顶端到中立点,对应的螺距值是-60%0%;油门从50100的时候,十字盘接着从中立点到最低端,对应的螺距值是0%100%;十字盘总行程就是从顶端到低端,对应的螺距就是从-60%100%。这样,油门0100对应上螺距的-60%100%,这个螺距设置如前所讲,考虑的普通模式飞行下对正螺距的需求较大,牺牲了负螺距的一些空间。

        4,油门归零,把螺距的最小值从-60%改到0,退出菜单时,会看到十字盘回到中位。推油门0100,螺距从0角度到达行程的最大正角度,数值也是0100,和油门对应。

    至此机械行程和电子设定就对应上了。当然这个步骤只是基本步骤,实际还有一些微调的步骤,主要是在微调舵机摇臂的中立点、桨叶的水平位、连接杆的长短调节等,而且这些步骤不是一步就能到位的,需要多调几次。

网友(2012-05-02):
LZ辛苦了,我也刚入了V120D02S,学习中。小机动力不错,我准备把螺距调小点呢。

网友:
这种调法最后只有正螺距,不过能找到中立点

网友:
步骤1,我认为不妥哦……正常模式0油门时候0螺距……会导致只有正螺距没有负螺距。不说3D,就说正飞。。。。恐怕会出现能飞起却下不来……楼主小心丢机。
如果这样的情况切3D,估计会很危险……请楼主仔细推敲验证。。。。。!

网友:
新机到手只要调整集体螺距大小和螺距曲线就好了。机械中点根本不需要动,出厂调的就很好。0螺距应该是在油门中点位置调整的。

网友A(2012-07-16):
不好意思 各位前輩們 因為 我不能發帖 所以只能用這種方式  來請教問題 在此先說聲報歉

事情是這樣的 本人在操控華科爾的SUPER FP的時候 為什麼 會往左邊移動 而且整台飛機

往左邊傾斜 可是 我在玩270A的情況 雖會往左飄移 可是 不至於機身整個傾斜 後來我想起

FP是無副翼系統 然後我把同屬無副翼系統的MINI CP 拿出來試試看 雖然也會往左飄移 可是

也不至於整台機身傾斜 在前後搞了幾天也問了當初賣我飛機的那個商家 他跟我說這屬於正常

現象 難道他所說的 是真的嗎 可是同品牌同屬無副翼系統的 MINI CP 該做何解釋呢?  再請教無

門的情況下 只有來這以這種方式請教各位前輩們 我是個新手  所以 很多航模的問題 我都不之所措

當初 也是看到有人在玩 而去接觸航模 當時也就是因為甚麼都不知道 所以一口氣買下了五架的直升機

可是真的有在飛的只有270A跟模擬器 心中感到很不是滋味 有被當冤大頭的感覺 所以 在此請教各位

前輩們 告知我方法 跟這方面的相關知識 在這先中心的說聲 謝謝

     PS : 忘記跟各位前輩說我用的遙控器是 華科爾的DVEO10

网友:
等把MINI 玩熟了就考虑上120

网友:
调节十字盘位置在螺距总行程的正中间的时候 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调节主轴长度实现?

网友:
感谢分享,受益匪浅啊。

网友:
我是超级菜鸟,我的2801控和120D05怎么设置啊,有没有大侠发下教程··············小弟谢了

网友:
如果,哪位大侠能图文并茂,新手们就绝对有福了,强烈要求老鸟们出个 02S和EVO10设置调试的图文解说!!!!!!!!!!!!!!!!!!!!

网友(2012-08-21):
NEW V120D02S 主旋翼内居然用普通轴承,当心射桨伤人

我飞前仔细检查,但还是射桨了!!!!想想后怕,还检查了桨的平衡的(这时如果射桨了,后果就。。。。不敢想呀)。但还是射桨了!!!危险呀。。。因为都是潜龙,没分不好发帖!特暴华科尔NEW V120D02S的致命缺 陷,估计其它型号小鸡也有,主旋翼内不是推力轴承,居然是普通的轴承,而且还没有防止射桨的垫片。普通轴承是不能承受横向的拉力和推力的,而且在承受巨大的横向力的情况下还要进行不停的螺距转动!!!所以你懂得,射桨是早晚的事,总不能天天把桨夹拆开来检查吧!好好的东西就会射桨,哪位如果中招需要我来证明什么的,可以联系我13812003916!!怪不得只能用内丝了。
   另外,华科尔竟然将尾桨的丝印红条私自取消了。买了2付来才发现,尼玛买你的尾桨不就是好看吗?省道工序也好,价钱还是原来。严重鄙视!!

网友:
楼主这样设置是没有负螺距的,在室外有风的情况是不容易下来

网友:
大家将目光投向17楼,这个问题如果真有还是很严重的,毕竟master cp都200级了

网友:
大哥,给你提个意见,你写这么多字,我就是新手,我都不看呢,如果附上图片的话,肯定会有很多人看的,而且你如果附上图片,没准还能成为精华帖呢

网友:
LZ辛苦了,打字编辑再发帖,21楼的兄弟建议也有道理哦,说不定一不小心就精华了

网友:
多谢LZ,收藏了,我的02S,还在邮寄路上,明天应该能收到.

关注17楼,,能说的详细点吗,我以前飞MINI CP时候,都是在小区里的,旁还有小孩,我就尽量离他们远点,,现在你这么一说,我都不敢玩了,虽然还在邮寄的路上.

网友:
刚入的这个机机~结果刚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各位前輩們 因為 我不能發帖 所以只能用這種方式  來請教問題 在此先說聲報歉

事情是這樣的 本 ...

我玩的02说也往左边飞。无语啦,就是悬停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玩的02说也往左边飞。无语啦,就是悬停不了

微调也调整不了吗,,不行就重新中位对码吧,

网友:
技术贴 学到了

网友:
关注十七楼!! 能不能说细点! 菜鸟, 正想进MCP! 现在要再考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各位前輩們 因為 我不能發帖 所以只能用這種方式  來請教問題 在此先說聲報歉

事情是這樣的 本 ...

起飞的时候有地面效应(尾桨的存在使左右侧压力不等产生压力差)左倾是正常的,,一般半米以上就不会有这种效应了。。但起飞后机身倾斜是不是因为整机重心被一些没留意的改动调整过??我02s有次电调往右伸出很多几乎横着了,,悬停的时候机身右倾。。但机身倾一点是不影响悬停的,,主要在于你的控制。。还有最重要的,,要调机,,这个必须要有耐心,,前几天看了个图文并茂的02s调机文章,,去看看,,多用搜索功能。。不要浪费了你5根机机了

网友:
这个总结的可行性强,谢谢!

网友(2012-10-09):
好复杂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起飞的时候有地面效应(尾桨的存在使左右侧压力不等产生压力差)左倾是正常的,,一般半米以上就不会有这 ...

正解
果断的上拉飞机及略微向右修正就可以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