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讨论区
大家有没有想过用一次性打火机当上浮气体的没?

楼主(2012-03-16):
大家有没有想过用一次性打火机当上浮气体的没?

网友A:
好主意,用打火机气货来排水是吧

网友B:
标题
储气量很小,沉浮几个来回就Over了。
吹气速率低,上浮速度慢。
可以考虑用打火机充气罐。容量够大,吹气够快。不过要注意防明火。

网友C:
引起爆炸就不好了·········

网友D:
有人曾用过丁烷气瓶。

网友E:
一不小心炸了,二氧化碳气瓶不好么。气足又是不可燃烧的

楼主:
在水下又没火星怎么爆炸

网友F:
有用"猛将"气瓶的,气量够且大,低温时差些,效果如同真潜艇!

网友G(2012-06-06):
还是水拒好一些

网友H:
"猛将"气瓶 就是一种CO2储罐

网友I:
感觉危险,万一沉水里炸了,把鱼炸上来了

网友J:
丁烷嘛。。早就在用了。。结构简单哈。。上浮下潜两个电磁阀搞定。。简单。。直接上气瓶。。用完直接灌液化气。。

网友K:
要是有自动空气压缩机就好了,自己灌装使用也便宜

网友L(2012-07-06):
考虑自制空气瓶,用气筒打气。

网友M:
2L的医用氧气罐不错哦。

网友N(2013-03-21):
引用 网友H:
"猛将"气瓶 就是一种CO2储罐
猛将可不是CO2 猛将是乙烷类的气体 加了润滑剂成分 属于低压气体 一般是杀虫剂那种瓶子装的 CO2属于高压气体 是指头那么长的小钢瓶装的 玩狗的都知道

网友O:
你打过了吗~~会不会烧起来啊

网友P:
有点意思啊 顶顶

网友Q(2014-02-09):
丁烷气体会让象胶老化…杀虫剂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