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V屏显效果问题

楼主(2012-03-16):
我换了三个摄像头、三个
图传
和不同的摄像头软件,但都出现屏幕显示出来的图像区域比OSD或飞控的界面小,有的甚至屏幕偏移,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楼主难道用的视频采集卡,在笔记本上显示的?

网友B:
录制时不要用AVI格式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 我用视频采集卡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