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有关焊接锯条的问题

楼主(2012-03-16):
自从购买了带锯机,就开始担心锯条的问题,虽然商家提供锯条,可也不能老是去买啊,好几十一根,这样,锯条焊接就成了问题,我们这里没有专门焊锯条的,锯条断了就要自己想办法,翻了翻坛子里的帖子,网上找一圈,有说闪光对焊机,还有专门的锯条焊接机,氩弧焊,这些机器太贵了,也不能因为一个带锯机,再买一台焊接机啊,有没有可能自己DIY一台焊锯条的焊接机,希望朋友提供一些意见,或者是资料,
如果可行,要用多大的变压器,还需要哪些材料。

网友A:
前两天刚讨论过焊带锯的问题,你要D一台锯条焊接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可参考论坛里D点焊机的有关帖子,原理差不多的,只是功率要大得多,还要做一套焊锯片的夹具,可参考现成的成品机,我觉得用氧焊相对简单些,练好了效果也不错,比较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铆钉上

长见识了。兄弟可以详细说说,或上些示意图。想不通铆接后的锯条如何通过锯缝,注意楼主用的是带锯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刚讨论过焊带锯的问题,你要D一台锯条焊接机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可参考论坛里D点焊机的有关帖子,原理差不多的,只是功率要大得多,还要做一套焊锯片的夹具,可参考现成的成品机,我觉得用氧焊相对简单些, ...

什么是氧焊,我初次接触焊接,不懂,请教

网友:
还不如买成品锯条呢

网友:
如果小喷枪可以化铜就用小喷枪,氧焊温度容易过高,焊接温度越低越受用

楼主:
今天,出去逛了好几个五金店,有卖便携式焊机,还有电焊氩弧焊两用机,一般在1500元以下,单独的电焊机好的七八百元,这些焊机焊锯条可以吗。

网友:
大概是一个两千伏安的变压器,点焊机,有个预调熔焊的,就是焊的同时对挤,锯条切平对整齐要求,

网友:
同问           就因为这个问题我都没敢上带锯~

网友:
从前在锯木厂看到最原始的方法加银片在断处加热好象补锅匠一样

网友:
用坏了锯条说明你赚到了钱,有钱再去买锯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氧焊,我初次接触焊接,不懂,请教

用乙炔或丁烷等可燃气体再混合氧气助燃的焊接俗称氧焊或钎焊,焊条有银铜铝铁及不锈钢等,家里要备一只5-10升的氧气瓶,还要有条件从大氧气瓶往小氧气瓶里灌气,家里还要有液化气罐或花30元去地摊上买一卡式炉压上一罐丁烷气,接上焊枪就行了.剩下的参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0772&pag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