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车子总换档吗?

楼主(2012-03-16):
如题,各位高手你们车活时根据材质不同,大小不同,主轴换速吗?

网友A:
工件加工时每分钟线速不低于每分钟70米

网友:
依据加工直径,换挡是必须的。

网友:
我的是无级变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件加工时每分钟线速不低于每分钟70米

这个要根据材质和刀具来得

网友:
呵呵,听说过恒线速度切削没

网友:
原来我维护的那个单位,立车车一3米的锚链轮,车外面盘的时候可以很低的十几转速就可以车得很光,车中间轴的时候就难了,体积又大,不能很快速,线速度不够,总也车不光,最后只能加个砂轮在刀架上磨光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不光要考滤切削速度,还有工装情况

网友:
补课来的

网友:
听解释来的

网友:
应该得换挡~!

网友:
进来补补课!

网友:
精车要高速

网友:
停车等红灯时要换空挡

网友:
我业余玩玩的,从不换挡。用变频无极调速换挡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