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如何自制LED呼吸灯驱动电路

楼主(2012-03-16):
    本人刚入模不久,电子方面的知识也接触得很少,所以完全是个菜鸟级的新手。我曾经在论坛里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用天地飞6A的第五通道控制LED灯的亮暗?各位模友也很热心的给出了很多建议,有的说可以用一个有刷电调比例控制LED灯的亮度,有的说可以装一个开关,用舵机臂来拨动这个开关以控制LED灯的亮暗,还有的说可以改造一个舵机,利用里面的控制电路板做一个LED控制器。。。。。。
    虽说LED驱动板网上也有卖,但是DIY的精髓就在于自己动手,体验一个过程。比较了上述几种方案以后,我觉得还是改造一个9g舵机做驱动电路比较好。首先将买回来的9g舵机拆开,小心的将电路控制板取出,上电后分别测出电位器每两端的电阻阻值(我测出的是8.1kΩ,8kΩ,7.9kΩ)。于是,我先将电位器和齿轮组取出,用星形接法桥接3个8kΩ的电阻。再次上电,发现off时,电机转得慢些,on时,电机转得相对快一些。测出off时,电压为4.13V,on时,电压为4.38V。接着,我就想到做一个电压比较电路来实现我预想的功能。其原理就是将输入电压和一个参考待比较电压进行比较,若输入电压大于参考电压,则输出电压为高电平,若输出电压小于参考电压,则输出低电平。这里我将参考电压设为4.2V。这里我是用的是LM339N运算放大器,是专门用来做电压比较器和振荡电路的。通过网上找一些比较电路的原理图,先在multisim11.0上仿真,仿真成功后,在面包板上调试。通过上拉电阻,将参考电压设为4.2V左右(这里上拉电阻最好是可变电阻器,方便调节参考电压)上电后发现,无论是off还是on,输出电压都为低电平,随后将参考电压变为4.15V,无论是off还是on,输出电压都为4.98V。这让我很郁闷,这又再一次证明“理论往往与实际不相符”必须自己亲手做过,才会发现问题。后来在网上了解到,当比较电压接近参考电压时,输出电压会产生“抖动”。也就是说我现在两个状态时的电压差太小,只有0.1V左右,需要将它放大才行。怎么放大电压呢?我试了许多方法,包括使用LM358运算放大器(后来了解到运算放大器只能放大微小信号,不能直接放大直流电压,至少我没成功过。。。)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正在我黔驴技穷的时候,我突然想换个思路。回到刚才拆舵机那里,我桥接了3个8kΩ电阻,我就猜想输出电压会不会和桥接的电阻值有关呢?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将一个8kΩ电阻换成20kΩ,上电后发现off时电压为4.05V,on时电压为4.38V,这个结果让我欣喜若狂!证明了我的想法是正确的。于是我又将20kΩ用一个500kΩ电阻代替,结果off时电压变为了2.35V。接着我将参考电压设为3V,上电测试,off时,输出电压为0.23V,on时,输出电压为4.98V。由此完成了LED驱动电路。以上是我经过一个月的不断实验,终于成功了~
    至于呼吸灯,网上有许多原理图,这里就不赘述了。主要是利用电容充放电原理。最早呼吸灯是DIY玩家用在键盘和机箱里的,而我则准备用在我的小四轴上,作为毕业设计一部分。以上则是我的制作全过程,欢迎各位模友拍砖!

LED驱动电路

LED驱动电路

呼吸灯实物图

呼吸灯实物图

驱动电路原理图

驱动电路原理图

网友A:
还真没见过这么用的原理上就说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见过这么用的原理上就说不过去。

求教,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后面感觉可以不用比较器吧,太麻烦了点,可以考虑用门限电平合适的mos管来控制,还能起到扩流的作用

楼主:
请问楼上有原理图吗?跪求啊

网友B:
如果可以的话用 arduino 开源单片机 的话,会非常简单。
http://arduino.cc/en/Tutorial/Fade

硬件连接:

程序:
/*
Fade

This example shows how to fade an LED on pin 9
using the analogWrite() function.

This example code is in the public domain.

*/
int brightness = 0;    // how bright the LED is
int fadeAmount = 5;    // how many points to fade the LED by

void setup()  {
  // declare pin 9 to be an output:
  pinMode(9, OUTPUT);
}

void loop()  {
  // set the brightness of pin 9:
  analogWrite(9, brightness);

  // change the brightness for next time through the loop:
  brightness = brightness + fadeAmount;

  // reverse the direction of the fading at the ends of the fade:
  if (brightness == 0 || brightness == 255) {
    fadeAmount = -fadeAmount ;
  }
  // wait for 30 milliseconds to see the dimming effect
  delay(30);
}

应该比lz的轻松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接到飞控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以的话用 arduino 开源单片机 的话,会非常简单。
http://arduino.cc/en/Tutorial/Fade

硬件连接:

程序:
/*
Fade

This example ...

网友:
arduino这东西要装到机身上太重了吧

楼主:
arduino学习套件我也有,但是装在我小四轴上,貌似。。。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接到飞控上呢

只能说个大概的,实际的还是要自己diy时调整。
硬件上:
arduino用的也能用5v电,直接和飞控连也能工作;
都是2.53mm的孔距,自己焊几个针插,再用最常见的舵机线就把它俩接上了。
软件上:
你要想用遥控上的开关控制灯的话,必须先获取开关的值,可能是用:
int sensorValue = analogRead(A0);
AO 就是arduino上的端口号,你把你天地飞接收机上那个想用来控制灯光的通道的信号线和这个A0接上就行;
更具体的见官方教程:应该不难懂
http://arduino.cc/en/Tutorial/AnalogReadSerial
获取这个值后,判断下大小,两段开关的话是2个值,
if(sensorValue> 1000){
     //开灯 执行Fade例子里的代码

}else{
     //关灯 不执行代码
}

大概就这样,arduino很简单还很强大,建议lz学学,以你现在的基础掌握太容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rduino学习套件我也有,但是装在我小四轴上,貌似。。。

你开发时用标准的大的,最后弄个mini版,可能比大拇指大不了太多,又轻又小,用啥不能望鸡鸡上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