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拆刀杆

楼主(2012-03-16):
问个低级的问题 25lv如何正确拆那个莫氏3的刀杆 换刀杆很麻烦加紧了半天拆不下来  我现在是用大锤敲上面的那根拉杆 但这样会损坏刀杆的螺纹,我的铣夹头的螺纹已经有点变形了 还有那个b16的3号杆自紧夹头都掉下来了杆子就是不出来

网友:
就是敲那个啦杆 你可能啦得太紧了

楼主:
螺纹都敲坏了 还要拿丝攻攻一次 现在不敢敲了   而且对z轴的进给也会造成冲击

网友:
安装的时候莫氏柄用有点油的布抹一下,轻轻就下了

网友A:
我的华飞BF20LV,主轴吊杆销子总拧折了,砸的主轴轴承预紧螺丝都松了,,,,一咬牙,,,把吊杆和小套筒焊死,,,上车床车圆,倒角,加黄油,,,,,,现在拆这个锥柄铣刀,,,,,,也费劲,,,咬牙一拧就松开,,,,,,,,,,,,,,,,,

借用图片

借用图片

借用图片

借用图片

网友B:
我有绝招,我以前说过,折掉拉杆,里面放一大炮仗,工作台放一木板,点火, 两块响就下来了

网友:
不伤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绝招,我以前说过,折掉拉杆,里面放一大炮仗,工作台放一木板,点火, 两块响就下来了

传说中的高招在民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绝招,我以前说过,折掉拉杆,里面放一大炮仗,工作台放一木板,点火, 两块响就下来了

好招!!!就是怕被拉出去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华飞BF20LV,主轴吊杆销子总拧折了,砸的主轴轴承预紧螺丝都松了,,,,一咬牙,,,把吊杆和小套筒焊死,,,上车床车圆,倒角,加黄油,,,,,,现在拆这个锥柄铣刀,,,,,,也费劲,,,咬牙一拧就松开,,,,,,,,,,,,,,,,,

呵呵 你说的那个杆子上的套,原来里面是用个销钉固定的,我的那个销钉已经断了 直接拿出去焊接了起来 因为没车床只是简单打磨了一下 至于外面那个套子我没有装回去,好像也没有太大用处。

楼主:
哦 我明白了 你是反向拧拉杆用螺纹的力把它顶出来  谢谢啦

楼主:
看来这次叫费总寄配件时 要求车一个一体的拉杆好点,不然那里面的销钉太脆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绝招,我以前说过,折掉拉杆,里面放一大炮仗,工作台放一木板,点火, 两块响就下来了

头一次听说铣床里放炮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你说的那个杆子上的套,原来里面是用个销钉固定的,我的那个销钉已经断了 直接拿出去焊接了起来 因为没车床只是简单打磨了一下 至于外面那个套子我没有装回去,好像也没有太大用处。
那个套子,是反向拧吊杆,退铣夹头用的,,,,,,,,只是紧固铣夹头,就作用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绝招,我以前说过,折掉拉杆,里面放一大炮仗,工作台放一木板,点火, 两块响就下来了
高!记得放点石墨顺便得到金刚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绝招,我以前说过,折掉拉杆,里面放一大炮仗,工作台放一木板,点火, 两块响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绝招,我以前说过,折掉拉杆,里面放一大炮仗,工作台放一木板,点火, 两块响就下来了

那好似以前郎中拔牙。。。。。。。。。。。。

网友:
敲打铁的东西,不能硬用榔头去硬碰的,最好垫个硬木板啥的,敲的时候啥都不伤,不然你那丝扣就几下敲花了

网友:
点子不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