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水平尾翼混控代替垂尾调节方向的问题

楼主(2012-03-16):
请教一下如果固定垂直尾翼,用水平尾翼混控的方式调节方向可不可行?现在装的机机垂尾不好安装,想用这个方法解决。

网友:
可以,波音为下一代战斗机研发的技术,你到百度文库去找,应该可以找到,那个尾翼是斜四十五度安装,尾翼偏转的时候同时会产生扭转、偏转和俯仰三种反应,需要靠其他翼面的动作,来消除不必要的偏转,事先起来非常麻烦。
除此之外,欧洲的一种滑翔机用了另外一种办法,它也是尾翼倾斜安装,不过方向不同,它是超外翻转,操纵比前一种方式简单,但是翻转面积比较小,效果应该不会太好

网友:
更简单的办法是你改成V尾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倒T尾,固定垂直尾翼,用水平尾翼混控的方式调节方向。

网友A:
方向舵可以不要,用副翼就能转弯。
但是,对航模而言,垂直安定面必须有。除非你是V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向舵可以不要,用副翼就能转弯。
但是,对航模而言,垂直安定面必须有。除非你是V尾。

如果用副翼转弯,尾翼只当做垂直安定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水平尾翼两端加两个小翼,也就是做成H型垂直尾翼,二战轰炸机常用的那种,那可以做得很小。
垂直安定面的作用也就两个,一个是偏航稳定性,对于航模来说,这可以不在乎,另外一个是防止荷兰滚,倒T形和H都比常规形式的尾翼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