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106A的问题,前辈帮帮我!

楼主(2012-03-16):
这架106a买回来以后问题不断,先是飞起来之后乱抖,然后是自旋无法起飞,前两个问题都是莫名其妙的自己好了,今天正飞着呢突然象疯了一样的旋转抖动,收油门都不管用掉到地上还跳了好一阵儿,这是什么问题啊?帮帮我

网友:
可能是主电机挂啦

楼主:
我把油门收到底了它自己还是会动,这和主电机有关系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帮助

网友:
飞着呢突然象疯了一样的旋转抖动,收油门都不管用掉到地上还跳了好一阵儿

复Harer2012兄:

我没玩过106A。但以你所说的情况,我估计是有线路接触
不良,引至失控。建议:

失控问题:

(1)  检查主板上的接收天线有无松脱,补焊 + 热溶胶加固。
       控上所有微调归中位。

(2)  如不行,向主板上小圆柱型的晶振补焊 + 热溶胶加固。

(3)  仍不行可拆控检查发射天线有无松脱,补焊 + 热溶胶加固。

乱转问题:

(4)  乱转可能是炸松脱了连杆和十字盘,用手指把所有连杆和十字盘按紧。
       再把平衡杆收紧点但要保持顺滑。

(5)  如机头仍向顺时针方向旋转,是主电机问题。
       检查铜齿、大齿有无磨损、扫齿,主电机尾接线和主板上插线
        有无松脱,补焊。检查主轴的固定螺丝有无松脱。

(6)  如机头仍向逆时针方向旋转,是尾电机、尾桨问题。
       检查尾桨是否紧固或已打滑,可用少量502加固套上。
       检查电机尾接线和主板上插线有无松脱,补焊。

(7)  检查全机所有旋动位置有没有被头发或丝线缠绕上了,
      尤其是主尾电机轴。

如有说错了,请高手指正补上。
陈伯

楼主:
感谢陈伯,码了这么多字,失控的问题我可以试试。不过九鹰106a是双桨四通的

楼主:
标题

感谢陈伯,码了这么多字,失控的问题我可以试试。不过九鹰106a是双桨四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陈伯,码了这么多字,失控的问题我可以试试。不过九鹰106a是双桨四通的

双桨四通的就是没有尾桨尾电机的,
但有一套同心主轴(检查3颗锁轴螺丝)
和两个主电机驳两个大齿。

可能是铜齿磨損或大齿扫齿了。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