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新手问下,山坡滑翔机怎样降落啊?

楼主(2012-03-16):
难到都是用手接?

网友A:
回复 楼主:

降落时,打开FLAP刹车,就能降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落时,打开FLAP刹车,就能降落了

................

网友:
可參考 LANDING 片段,會知道多D !!!
飛多D便OK 喇 !!

楼主:
呵呵,怎么看降落都是个问题。除非有100%的把握手接。

网友:
降落,基本都是,在山坡顶上迫降,没太多窍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怎么看降落都是个问题。除非有100%的把握手接。

怎么降落都不是个问题!!!!
个问题是怎么操練降落技巧 (100%的把握手接,之前怎麼辦 ??)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3米的山坡机重量大约2200~2700g(不加压仓块)
这个重量徒手接机,恐怕.....难度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