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有点点弯曲了,能搬直吗?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2-03-16):
飞机自买回家都没有一次是正常降落的!好难飞啊!早知道不买这么难的了啊!!

我中午把浆下了!检查了主轴 发现飞机转的时候 主轴有那么一小点点的弯!不是很严重的那种!飞机有轻微的抖啊!怎么办啊?

儿童笑话:http://www.xiao89.com/portal.php?mod=list&catid=3

网友:
抖抖你就射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自买回家都没有一次是正常降落的!好难飞啊!早知道不买这么难的了啊!!

我中午把浆下了!检查了主轴 发现飞机转的时候 主轴有那么一小点点的弯!不是很严重的那种!飞机有轻微的抖啊!怎么办啊?

...
你可以试一下看能不能板直

网友:
    你在摆直下,看看你的鸡鸡抖得多厉害哈哈哈,等你飞高了机器要是射桨了,或是抖动引起空中解体了,到时候你就哭吧,哈哈哈不要因小失大,主轴很便宜炸鸡,很贵哦   你懂得

网友:
直接换掉,呵呵

网友:
我都换下一堆了,炸机不是横轴就是主轴还有桨

网友:
看是几通的飞机啦,4通的用锤子锤直就可以了

网友:
主轴中心开个孔,所他放在大型模具里面,尺寸一定和主轴一样,模具要大,要厚。然后用个超级强力水泵,以4万吨的力量来一次冲击应当就直了。哈雷MOTO有一款,弯曲的管子因为变形而不好看地,这么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在二手区等lz,换主轴吧,这个没法处理的,不过弯的主轴能干吗?

网友:
可以卖废品

网友:
可以试一试啊。

楼主:
我说的是 有点点弯!不是很严重的!可以低空飞行吗?!不是很抖的啊!

我成今浆有问题把飞机放床上,由于在床上有床单,飞机震动卸载不掉,直接把长连杆打掉了!

我买的是易思凯的cp3别人都说不好!我也就不想到他家买东西了!汗!无耐啊!!

网友:
一个字:换!

楼主:
因本人新手,想问下是不是正常的主轴是不是一点都不弯啊!转起来非常正常的 是不是的啊!!

还有我的大齿轮也有点飘,不是那种非常飘的!是微飘!

网友:
飞机抖动会造成陀螺仪误判,导致锁尾不稳,时间长了,射桨啊什么的都找上门

网友A:
一直用锤子来敲直主轴的超级穷人高调飘过~

楼主:
楼上的这个方法我喜欢!还有没有更绝的!

谁教我们穷啊!我连下飞机的扳手都没有啊!穷啊!

网友:
不过,要想把主轴敲得很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一般都要花反复折腾好几分钟才能完工,耗的时间和精力不比那根主轴便宜~

网友:
换新的吧,人工很难精确敲直的。震动对机体、轴承、舵机损伤很大的。

网友:
主轴弯了就换
横轴从未换过,搬直照用

网友:
别纠结了,这点费用省不了

网友:
标题

如果都能看出主轴有点弯了,那就是已经很弯了,搬直的话金属会有暗伤的…强度肯定打折扣…越大的机越明显,所以建议换。

网友:
不要有侥幸心理

网友:
标题

小机的主轴可以扳直,我一直这样做的。不要用工具,就用手。可以矫正的跟新的一样。

网友:
楼主报一下你飞的是什么机机
正常的六通机的话 主轴 横轴 什么的 摔一次 就是要换的  不过很便宜  几块钱一根
不换的话 影响控制
楼主是新手  还是换了吧  不要觉得 能飞就能凑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本人新手,想问下是不是正常的主轴是不是一点都不弯啊!转起来非常正常的 是不是的啊!!

还有我的大齿轮也有点飘,不是那种非常飘的!是微飘!

主轴当然是一点都不弯才对啊,你把旋翼头取下来上电慢转,用手指甲碰主轴头,感觉不到它在弹你的指甲就可以了。用好点的大齿盘吧。

网友:
450机的话很好办,两块钱一只,小飞机的就贵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易思凯的机,汗,其实不用换主轴的,,,,,,,,,,,,,直接换机吧

网友:
 主轴弯了就换吧,要修的话,请叁考下图:

网友:
我这有一模友用一小段钢轨在上面铣了两条槽把弯的主轴和尾轴放进去然后用榔头敲打,感觉直了装机继续用,此法LZ可以借鉴或是发过来我帮你敲,但来回的快递费得LZ出。

网友:
主轴的錢也想省掉, LZ可以退魔了

网友:
esky?直接换机。。

网友:
还。。。还弄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锤子来敲直主轴的超级穷人高调飘过~

好手艺!
几级钳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