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会修固朗电机高手看下

楼主(2012-03-16):
我一固朗450电机最近发现电机轴有虚位,松动。估计是轴承坏了,但不知道轴承型号。以及怎么拆,请高手教我一下

网友:
我的这个固朗电机,三根线中有接触不好,时好时不好,想拆开检查。将风扇顶丝拧下后,就不知道怎么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