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大虾些,请指教!

楼主(2012-03-16):
我刚买了一架黑鹰500油直。
第一:点火不太好点!打好久都不能打转,然后排气管很多油!该怎么弄?请大虾指导一下!
第二:飞机配的RADIOLINK —T6EHP-E 的
遥控器
。遥控器参数怎么调?模式一下面有一个SWSH这项选什么 !

网友A:
一,发动机富油,紧一点油针,说明你潜水不够。
二,swsh是swash的意思,是倾斜盘模式调整,和倾斜盘舵量调整swash afr
调节你的十字盘是单舵机模式1-s还是三舵机模式3-s,黑鹰是120度mccpm三舵机模式。只有在三舵机模式下才能调整舵量。

网友B:
楼上楼上的解释很清楚了,不过这时候上500油直等于给自己找麻烦了!
不多说了,过来人,多潜点水,省问这样幼稚的问题·

网友C:
又多个殺人机器......
建议新手不要飞比450大的机器,
油机更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