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调无副翼450 求助温飘问题

楼主(2012-03-16):
本人用的 飞越3轴 调机两天了 一直温飘 不管怎么调 都有那么一点点飘 不知道直升机就是这样的呢 还是我还没有调好 我现在温飘的幅度 大概一分钟我需要修正 1 2次 如果不修正 1分钟 目测 右边自旋10度左右 第一次上无副翼 第一次飞450直升机 第一次调机 各种潜水 各种学习 现在基本调的都差不多了 就这一个温飘问题 一直困扰我 希望高人 指点一二

网友A:
提高尾巴的感度看看,在遥控里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
1分钟 10°。忽略好了。想不让他飘检查你的尾巴传动和变距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轴传动 应该没问题 变距的话 右自旋 是调长拉杆呢 还是 调短拉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