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浓伺服该配什么驱动器?

楼主(2012-03-16):
提示:

网友A:
小日本的伺服电机一般要对应的专用驱动器驱动,变频器不能驱动伺服电机。简单的判断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机绕组。编码器就不太容易测试了

网友B:
我玩过这个伺服驱动和电机是 300W 2000的分辨率

网友C:
伺服电机必须用伺服控制器才能驱动他,和变频器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