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K飞控不知道怎么和接收机连接

楼主(2012-03-16):
1、电调已经按说明和KK飞控连接好,接上电,电调温度正常。
2、KK飞控不知道怎么和接收机连接?自己按说明连接,连上一个马达都不转。接上电,KK飞控的灯会闪蓝色。声音是一短声、一短声、两短声、一短声,后面就没有声音了。
3、请高手能给予指导,有图更好,谢谢!
主要不知道那个接收机和KK飞控的线怎么连接

楼主:
没有高手回啊!!!!

网友:
KK解锁了吗?(图片中地线应该是黑色,+5V才是红色,标错了,但位置是正确的,仅颜色标错)

高清 KK

楼主:
也就是说用4根有红、黑、黄的信号线,一端按图连在飞控板上,一端连在接收机1-4上。然后解锁就可以了。是吗?

网友:
 接收机你也必须清楚知道哪个通道是什么功能,例如不是所有的接收机上CH1都是副翼。
接收机1~4随便某个通道(例如副翼)出来三根线对应接到KK的副翼上(别接错正负极),接收机剩余的3个通道只需接信号线到KK对应通道上即可。
示例:
接收机                                                                                                    KK
CH1(副翼)(GND、+5V、信号)                                                  CH1(副翼)(GND、+5V、信号)
CH2(升降)(信号)                                                                    CH2(升降)(信号)
CH3(油门)(信号)                                                                    CH3(油门)(信号)
CH4(方向)(信号)                                                                    CH4(方向)(信号)

楼主:
现在连接好了,解锁又有问题了。
请教KK飞控解锁,谢谢!
1、KK飞控版本是5.5
2、遥控器是天地飞WFT06X-A  接收机是WFR06S
3、信号线连接正确的,检查了几遍。
4、油门和微调都调到最低的。
5、遥控器上的A-3D、AIL/ELE/THR/RUD,上调、下调都试过。
6、方向向左、向右、向左下、向右下,其他方向都试过。

现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了?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一张图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连接好了,解锁又有问题了。
请教KK飞控解锁,谢谢!
1、KK飞控版本是5.5
2、遥控器是天地飞WFT06X-A  接收机是WFR06S
3、信号线连接正确的,检查了几遍。
4、油门和微调都调到最低的。
5、遥控器上的A-3 ...

LZ不看说明书的吗?谁让你把微调调到最低的?再把说明书通读几遍吧

网友(2012-05-06):
解锁需要将微调调低些,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的,呵呵

网友(2012-07-06):
LZ不看说明书的吗?谁让你把微调调到最低的?再把说明书通读几......

大哥,人地是说遥控上的微调吧。

网友(2012-10-23):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正在纠结中

网友:
尼玛 新人连发帖权限都没有 想问都没法子发帖~

网友:
饶恕我在这里留言吧  我要发帖 kk太折腾人了~

网友:
c此贴要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