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1米6还是1米9?!

楼主(2012-03-16):
各位朋友,我很喜欢塞斯纳,应该选1米6的还是1米9的呢?!哪个飞行更稳定,飞行时间更长,谢谢!

网友:
越大的机越好飞!想飞得时间长的上大电咯

网友:
还有2米7 的

网友A:
标题

我飞的1.6的  3s电2814电机即可爽飞航线   1.9的你要考虑好很多问题  携带  设备通用性 场地  风险控制:(大飞机失控后威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的1.6的  3s电2814电机即可爽飞航线   1.9的你要考虑好很多问题  携带  设备通用性 场地  风险控制:(大飞机失控后威力很大:)

谢谢回复,1米6续航时间怎样?机翼能拆开携带吗?如果能给个链接就好了!

网友:
 关键你怎么拿出去飞

网友:
1.4的就可以

网友B:
1.4-1.9的机翼都不能拆,都是要粘死的。
要说稳定性还是越大越好,不过一般玩玩1.4的就够了,对电机和电池要求不高,而且可以给其他飞机用,通用性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1.9的机翼都不能拆,都是要粘死的。
要说稳定性还是越大越好,不过一般玩玩1.4的就够了,对电机和电池要求不高,而且可以给其他飞机用,通用性较好。

其实,1米4,1米56和1米9的机翼都是有办法不粘死的,特别是1米9的必须可以拆两半的。如果担心强度不够的话倒是建议粘死,呵呵。1米5的那款我自己没见过真机,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