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后的H控,明天试飞调整参数。。。期待有好的表现。

楼主(2012-03-16):
目前设置原有参数基本一致,剩下一些新功能里的设置要现场调试。。。。

已设参数:

惯导校准

摇杆校准

电压电流校准,空速校准...

设置飞控正反项:副翼反,其余正,飞翼模式...

设置OSD菜单上层菜单下移1格

调整PID参数:横滚P:70    俯仰P:90

设置平衡/返航菜单:横滚角:35,俯冲角:25,爬升角:30,默认俯仰角:+5(明天要调试4这个角度,机头有点重,重心偏前大约1CM)

设置拐弯模式:1,副翼模式

各项细节:

全机全重约:1.1....推力为3S 3000MHA+2216 1250KV 10*6 推力满载约2.3(理论数据)

电池,单动力电,单图传+摄像头共用电.....

明天调试:

平衡/返航菜单:其他参数

调试飞翼反扭过大问题

测试:5.8G 500图传实测数据

OVER,充电,明天调试.....

给自己留个底....省的忘了....
控上定义:9X2......
左↑:自动模式            右↑:返航
左—:手动模式            右—:航线(定高定向)
左↓:平衡模式            右↓:盘旋(定高定点)

最高优先返航。。。。

网友A:
楼主什么载机?

网友:
 有条不紊  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载机?

可点我名字参看我的载机,飞翼1.2米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楼主的9x2最远能飞多长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9x2最远能飞多长距离?

目前使用原装72频点的,R77S......当时使用5.8G 200MW,测试最远距离达到1970米,之后因图传不给力.....不试了,等这次调试后再进行....

楼主:
今天飞行了....第一次飞行手动模式没有问题

第二次飞行手动起飞+平衡:平衡模式5度还是不行,低头3度左右。大概要调试7度飞行。。。。。。机头太重了。。。。

第二次飞行期间,左侧打的是手动,飞机被控制侧飞,想转弯回来降落,结果打成自动,右边都是航线模式

炸机原因:个人操作不熟悉

找到机子,机翼中间断裂2半,电机座整体炸飞,OSD针脚弯曲,摄像头与连接线分离,电流传感器,电池均分别散落!

最后找到摄像头数据线与电流传感器线......

分析原因:机头重心太靠前,整体头重.....应往后2CM(之前偏前1CM),个人操作不熟悉,对新固件的组合模式不是很习惯,建议升级的用户在地面好好熟悉下,否则真的会出现救机时间延时。。。。。。切记切记......

晚些上炸机的图片吧.....总体是很开心的,拿到风哥的飞行宝贵数据.....

准备做2号机,翼展1.4米天堂鸟,中间加20宽度的设备舱,1.2+2=1.4米翼展....整机控制全重1.5,推力够....

最后上份视频:MCPX与911对撞的视频,慢速240FPS的画面:

网友:
 还是要小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