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RQ200无人机——四冲油动70-90级轻木后推无人机!(39楼更新完工照片)

楼主(2012-03-16):
继前一段双发四冲运12成功飞行之行,最近准备上FPV,就找来资料,开始打造油动FPV载机,考虑到安全等方面的因素,最后选定美军的RQ200无人机进行仿制。
翼展1850MM,机长1420MM,准备用四冲70-90发动机后推,整机起飞重量在2000-2500G左右,最大载重1500G。装一些FPV设备、简单的航拍装备估计是够了。
先上真机图片

机身施工中

机翼和机身预组装

机头的框架

先用泡沫做型,然后上腻子粉,准备翻模。

这是机身底部的可转动摄像头云台

局部放大图

手工很粗,请勿拍大砖 。纯属喜欢航模,没事瞎折腾 。。。

未完待续。。。

网友:
做得挺好的了!顶一下,期待你的处女航。

网友:
做得太好了,希望看到楼主的续集

网友:
昨天还想找人定做一台呢 可否分享图纸呢楼主

网友:
碳杆的连接是个问题 要做好不容易

网友:
 又是一项大工程,漂亮

网友:
顶。。大工程。非常期待。。做好了。我也仿造一个。。

网友:
我靠。。。。你这翼型和机身也太给力了吧啊

网友:
期待下面的部分

网友:
问一下,真机怎么还有舵机拉杆和舵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機也不能靠手搬動副翼啊。。。各種真飛機都有舵腳。。從輕航到運輸機。只是有的隱藏式 有的不隱藏罷了。。

网友:
靠!还没看过瘾那,LZ速度啊~

网友:
这手艺令人折服,佩服!

网友B:
这飞机我研究好久了,设计成可拆卸得了,但迟迟没有动手。

网友:
厉害 等待后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我研究好久了,设计成可拆卸得了,但迟迟没有动手。

你设计的很好!
我也是本着好拆卸、好运输的原则去设计的。准备做成倒V的尾翼,这样用合页很方便把尾部折叠起来,共分成尾部、两个机翼、机身三个部分。

网友:
喔~这是要以假乱真啊

网友:
做的也太精致了把。简直是艺术品。

网友:
机翼已经包好蒙皮了,你的尾撑杆怎么安装呢?

网友:
 有机会合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尾撑固定在机翼下方

楼主:
这两天在做尾部细节,做好了上图

网友:
支持量產,造福模友。

楼主:
快要最后完工了,更新照片

很久没更新了,上几张照片,希望同好们指点

网友:
尾撑固定到机翼的细节图没有

网友D:
这个飞机制作的难度是 双尾管与机翼的固定连接,不知楼主如何处理,给我们看看

网友:
大工程,期待你的处女航

楼主:
双尾管和机翼连接我是这么处理的:把尾管挂在机翼下面,用厚度适中的铝片弯成U型,用于尾管与机翼的固定。
图片等 回去照一张传上来。
一直以来,做后推机总是有个问题很困扰:尾部重,机头要加配重。这使得整机的重量增加了不少。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布局处理?

网友E:
楼主,我也想过要做这飞机,但是很多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例如用发动机反桨好买吗?FPV的油箱用什么传感器来确定燃油量,发动机的震动对用惯性导航的飞控有很的的影响......这些问题不知楼主是怎么解决的,能否提供一些照片方案。

顺便提提你飞机的,感觉你飞机的头部不是很流线这样阻力大了,既然用油动的起落架觉得有点脆弱了。

顶起

楼主:
机头罩还没最后成型,那只是石膏模,准备进一步打磨后吸塑成型。

现在反桨很好买的。淘宝上都有,我这机子用四冲90,14*7的反桨。因为要配重的原因,机子比预计的要重700G左右。

现在好像变通的飞控还没具备油量感应的功能,只能估计时间着飞了。

震动的问题还要在实践中慢慢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飞机制作的难度是 双尾管与机翼的固定连接,不知楼主如何处理,给我们看看

尾管连接

网友:
期待试飞报告

网友:
很漂亮~祝首飞成功~!

网友:
觉得起落架轮子应该用大一号的

网友:
恭喜完工,试飞小心,祝楼主成功

楼主:
感谢LS的朋友们支持!
争取尽快试飞。

网友:
等到试飞

网友:
发动机什么时候上啊?记得上照片哈
祝楼主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也想过要做这飞机,但是很多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例如用发动机反桨好买吗?FPV的油箱用什么传感器来确定燃油量,发动机的震动对用惯性导航的飞控有很的的影响......这些问题不知楼主是怎么解决的,能否提供一 ...

,楼主用什么遥控器,油机上怎么解决安全问题

网友:
小白,,,问个问题,这机翼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
顶一下!记号!

网友:
肚皮底下那个泡泡是怎么做的?很漂亮的说

楼主:
感谢大伙关注
出差刚回来,争取本周末去试飞。

网友:
建议V尾的底部连接一根钢丝,怕V尾角度因过载大而变形。

网友:
楼主也喜欢双尾撑+倒V尾啊
顺贴分享一下 我前一阵捣鼓的

这一阵课多 只搞了外形 结构还没做
双尾撑可以发动机后装 把机头空间省出来 装任务载荷  倒V尾又可以很好的避开螺旋桨滑流
关于发动机后置 反桨不好卖的问题 我最近在琢磨 用21的车机 加3.5左右的减速 驱18*10的桨(5KG左右的推力 以前我们搞过) 这种低速飞机大桨 效率高 而且加了减速 就可以直接用正桨了 就是减速器 不好找
尾撑的碳管我打算直接在机翼尾翼里埋上套管 直接捅进去
不过现在学校没有激光切割机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捣鼓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F:

设计的很好
如果要开工做的话,有两点建议:1、倒V的夹角要注意;2、尾部的重量要控制好。

网友:
回复 网友G:

呵呵 谢谢提醒
尾容是计算过的 没问题

至于尾巴重量的问题  确实比较头疼

网友:
期待飞行视频!

网友:
手工太好了

网友(2012-07-16):
手工很不错呀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这还粗糙啊。

网友:
准备用四冲70-90发动机?!
估计震动会一塌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