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02S异响的病根了,竟然如此简单...

楼主(2012-03-16):
我的02s到手已经有一阵子了,但是从到手试飞那天起,就声音巨大无比,前自己看到模友的帖子,说02s飞起来很安静,我震精了,跟我的感受完全不一样,难道我买的是次货...不但声音巨大无比,联动轴还跟接触不良似的,以为又是扫齿了,反正能飞就没管。
      今天下午联动又出问题了,于是拆开了换齿轮,但打开后发现齿轮完好无损,这是肿麽回事啊,郁闷...想想可能是尾敢撞的不够紧脱离了,把伞齿拉离远了主齿轮,于是装紧尾杆,一次、两次、三次还是不行...我绝望了,心想就这么着吧,等下次主架齿轮都报废了一起换新的。就在往回装完齿轮后,突然又了发现,主轴上下的空隙好大啊,大约有2毫米了,尼玛啊,原来问题不在尾巴和伞齿上啊...
       原来是主轴的金属限位扣,装得太靠上了,而且本来应该有两个螺丝的,却只上了一个(肯定是出长的时候就少一个,因为我移动的时候用了很大劲才拧开螺丝),导致主齿轮的在垂直距离上与伞齿脱位,这么简单的问题已开始居然没想到...
       问题解决了,再启动,果然安静很多,没有异响杂音了...心情不错,顺带用电烙铁把以前坏掉的伞齿熔化修补好了02s之前断掉的脚架,强度似乎还不错,总比之前涂了厚厚一层的热熔胶好看...
        PS,周一GCP到货,试了一下,果然动力很弱,在说明书上的螺距曲线的基础上,自行上调了5%,感觉比说明上的好一些。整机还是比较耐炸的,除了脚架,第一天就断掉了,用AB胶和热熔胶修复无果,于是剪开了个文件夹,用塑料片做了个不死脚架,果然不错...打孔半天也不行,最后想到用电烙铁,尖头一碰就是一个洞,好用得很啊...

网友:
那限位器一直就是一粒螺絲的,不是你的祗有一粒而別人會有兩粒,

那螺絲都是松的,因為華 X X 不用螺絲膠的!

我的4#6S機身上都有過好幾粒螺絲松脫,正常的!放心......

网友A:
华大师又来说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大师又来说教了

网友:
难道华的机器都有这个问题?我的和你一样,主轴限位扣刚买来螺丝是没有锁紧的,表现是,马达转速很高,飞机不动,然后再往上推,飞机突然窜起来,就是因为限位扣没有锁好。  另外,这个限位扣个人感觉不敢旋太紧,锁到用手拉主轴不会上下滑动就OK了,因为这样在摔机的时候似乎对主轴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松的,楼上的几个情况都碰到了

然后我一拧,螺丝断了

网友C:
华的东西果真这么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的东西果真这么恐怖?

要锁在主轴的凹槽中 不然容易上下窜动

网友:
我的买来时也这样,后来换大齿发现了。。。

网友:
华XX的鸡鸡是万万不能握着螺丝刀柄来拧的,捏着螺丝刀细杆用点力拧上就可以了。原来不知道,拧断了N个 后来改用这方法就没事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松的,楼上的几个情况都碰到了

然后我一拧,螺丝断了

怎么和我的情况一样?我还找不到这样的螺丝。难道让我去买根主轴?就为配这颗螺丝?

网友:
这个伤不起。。。

网友:
原来所有人都把那颗螺丝拧断过。。。。。

网友D:
标题

主轴有个凹位,螺丝卡住就行了,不需要太紧。**抓紧机会继续喷。

网友:
我的也是,不过我老02上的主轴上才有这个问题!但是问题不大!上两个螺丝解决的!新02S没有出现!不过每次上得都比较紧!生怕旋松了炸掉!另外多买了几个主轴套件回来改老02的主轴的,改好了就没问题了!貌似粗点的主轴这个问题要好点!但是问题来了,改两机只用一根主轴和一个主轴限位器!剩下限位器像过期的月饼一样,多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轴有个凹位,螺丝卡住就行了,不需要太紧。**抓紧机会继续喷。

主轴有个凹位,也仅有一个凹位,一颗螺丝就可以。
这螺丝轻轻上紧,我玩02的时候滑过,很恶心,搞不好主轴都得换掉。

网友:
mini CP的脚架要好很多,除了前面那儿弯弯的地方

网友E(2012-06-09):
换个主轴就可以了!~

网友F:
02s的主軸限位螺絲如果想用力鎖緊一般都會斷頭的,到浙商那里買個不繡鋼螺絲就解決問題了,我自己就斷頭二次,拆不下來,損失二根主軸

网友G:
其实你这是一个问题,我的02S,传动轴在前伞齿位有个轴承,轴承偏下,我给贴了几层胶布,才好了,郁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