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16个电。是入A6+保姆好还是BC168+并充板好?

楼主(2012-03-17):
现在手上有10个电。准备上到16个电。大多是2200ma,有不同品牌,不同C数的。还有两个小电池,1000ma的。现在终于有时间玩飞机了,想上个好点的充电器。不知道哪种选择好,RT。A6+保姆=750左右。听说A6保姆对电池是一个一个的充,充完一个再充另一样,就不存在什么C数不同,大小不同的了,这种方式倒是挻好。但就是A6的质量及做工有些不好,经常听说起。BC168都说充电快,精度高,但是没有保姆,不可能充一个电还守着换另一个吧。有倒是用并充解决,但不知道并充会不会对电池不好。纠结中。大家说说看

网友:
在家 这样冲 一晚上  其实也不错!!

网友:
都不好 电流都太小了 但是正如楼上的 这样冲一晚上也不错

网友:
一套都750了  上大功率的吧

网友:
沙发真猛,不过电池规格相差也太大了吧

网友:
纠结啥  直接PL8好了   那么多电池  最多1小时

网友:
考虑下我这个。。 便宜又好用。。。关键是不会过充。充电速度还行 1小时充满2200的。。。

网友:
老旧电池90分钟怎么都满了。输出电压可调。7元1S。。。做多少自己看着办。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入了A6,我看你一个端口有的只插了一个3S,有的是两个。请问这个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比如说:我一个1000ma的跟一个2200ma的电池。可以都插到同一个端口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