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几款平衡仪的区别,谢谢。

楼主(2012-03-17):
想买个平衡仪玩玩,不用航拍,求问WKH Lite和helicommand hc3-sx和helicommand 3d和sk720性能上的区别。
helicommand好像可以倒飞平衡,3d版有个ccd防飘只有5米有效,貌似没有定速功能。
载机是京商260,也可能是yt700,要考虑到震动问题。

网友A:
前两个是平衡仪 wkh是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两个是平衡仪 wkh是飞控

谢谢,悟空lite这个ace one的简化的简化已经没有自架系统和gps系统了吧?它的运动性怎么样,比如失速倒转时会不会强行矫正姿态?

网友:
我只用过hc3-sx和ACE ONE
hc3-sx是平衡仪 只是会在平衡模式下给你的飞机修正动作 不会定点  优点应给是  支持倒飞  体积小安装简单 支持SB接收机

WKH 只支持正飞 最大的优势应该就是可以升级ACE ONE简版

helicommand 3d这个没有用过不加评论

网友:
wkh 带定高 和 定速仪,汽油机推荐上wkh。未来还可升级gps模块

楼主:
谢谢,已经订购悟空咯

网友B:
aceone 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eone 一步到位

目前用着别人的ace on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的蓝精灵到底怎么样?光听别人说没个准。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