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xB6充电器 充3次电池按键就不灵问题

楼主(2012-03-17):
新手 买了亚托450sport v2,同时也买了这个imax B6充电器,飞机还没飞过,试机调机过程,充过2块电池,合计3次。然后就发现按键不灵了,按键没反应。表现如下:inc.键无反应、然后按好大力,按多几下偶尔碰运气会反应,难得按到正常充电了,显示full,,,,,按stop。。。。无反应。请问这是什么情况,是充电器的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按键失灵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拆开检查下按键金属片是否氧化或沾有灰尘

网友:
拆出来,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我的也碰到这样的事情,是安装的不到位,自己稍微动下安装位置,让键位和按钮对好就可以了~~你可以试下~~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不是按键或机械问题,拆开检查过,找不到原因。后来又莫名其妙自己好了

网友:
微动开关安装的时候角度可能会有一点偏转 并不是完全正对或是垂直于充电器的,随后上面的塑料键帽模具精度太差,有的孔位是歪的。这个问题太常见了。如果能找到合适的替代品就好了。
时间长了微动开关本身灵敏度也会下降,比如按了10下只响应了8下或是更少,有时候自动双击。

昨晚我把自己的B8拆了重新换了四个开关,基本OK了
只是上面的按钮帽还没找到更好的替代品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新手阿,春 节买的JJ,今天第一次离开地板。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