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雕刻机铣平台的问题

楼主(2012-03-17):
小弟新买的机器,现在想铣个平台,面积是340*200左右,材料是pvc板(雪弗板),打算铣掉0.5mm左右,铣刀是3mm的,
电机
是800w。
请问应该用多少转速?多少进给呢?

网友A:
5000转1500

网友B:
现在的雪弗板质量你根本弄不掉0.5MM

网友C:
转速最快,0.2-0.2-0.1分3步
最后一步走刀慢点,这样光洁度才好,有条件的加乳化液
另外,3mm刀太小了

网友C:
刀路最好走平行线,不要走回字,否则平面度不好

楼主:
楼上的朋友,洗三次得多久啊?

网友C:
原帖由
子乐宝
于 2012-3-17 11:36 发表
楼上的朋友,洗三次得多久啊?
不知道,我只知道几十万上百万的CNC要多久
diy的雕刻机从来没见过,反正又不用人看着,管它多久

楼主:
开铣了,主轴1万,进给600,下刀0.5,pvc嘛~!~

网友D:
用20mm平底铣刀,重复率80%,速度最大,下刀0.5-1,一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