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花牌电机H2836 KV3900固定翼配几寸浆?

楼主(2012-03-17):
朋友给了一个花牌电机H2836 KV3900,我想装在60CM翼展飞翼上,要求高速,手头上设备只有3S的电池,30A电调,应该如何配浆?谢谢。

网友A:
6030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30浆试试

那么大浆,电流会不会太大,2212 kv2200我就陪6寸浆,手头上没有测电流的工具所以问问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030浆试试

不懂别装懂,误导人家。这个电机如果直驱桨追求速度的话,30A电调是肯定不够的。如果一定要试试的话,用APC 4.1×4.1E竞速桨,控上限制油门行程不超过60%,然后在地面用简易功率计或者钳表测一下电流看。

网友:
最大估计也就4.5*4.5.。。再大小心烧电机或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别装懂,误导人家。这个电机如果直驱桨追求速度的话,30A电调是肯定不够的。如果一定要试试的话,用APC 4.1×4.1E竞速桨,控上限制油门行程不超过60%,然后在地面用简易功率计或者钳表测一下电流看。

网友:
这款电机我试过6存浆可以,我电调用的好赢8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是2836的电机不是2212!2836和2212可是差很多的!我有一个2826KV3500的电机上的6030浆速度很快的,没有出现过问题!60A电调!是2836不是2212

网友:
2836 = 2218H,能承受的电流确实比固定翼用的2212要大不少。但是一方面你还有电调和电池在,另一方面你用这电机扛60A电流的话,早就没有效率可言了,多耗的电全部转化成热量,用于烧毁你的设备。再者,橙色的6030桨,我是无法相信在这样的转速下还能不变形且正常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出现过问题!一直在用!

网友:
这电机不适合固定翼,换个电机吧!

网友:
谁说不适合固定翼,2s用6040马刀桨,3s用ax5030或者4.5*4.5的硬桨,速度超爽,电调确实有点小,买个40A的天行者,绝对没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手上没成品4寸浆,我昨天测试了用6040硬浆剪成4寸这样,用40A电调飞,瞬间速度估计有100时速了,飞3分钟这样,1300毫安,1500毫安,2200毫安的电池都飞过,电调电机温度不是很高,就是下来电池很烫手,不敢再飞,估计电池容易坏。

网友:
订制了个恒力2218 kv2000 准备上6s试试,官方称850w持续工作了3分钟,微温。
不知道上4.75和5.3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