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心脏了(45MX)

楼主(2012-03-17):
       折腾了一晚上终于塞进SPORT肚子里面去了。
因为MX比2835直径大了近2mm,并且长度增加近4mm,底板与转子会有干涉,剪钳伺候!
同时由于马达齿比较大,为了调出合适的齿轮间隙,马达支架螺丝孔也要挫一挫......看图吧:

网友A:
射浆。指日可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浆。指日可待

会这么暴么 ?我只是打算用小转速练习悬停啊

网友B:
只要螺丝上好了 咋可能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螺丝上好了 咋可能射

会射桨滴,螺丝滑丝等等。

网友:
底版别剪断呀,我是用锉刀,锉薄一些,就行。我也在用这电机,还不错

楼主:
已经给剪断了啊 。脚架因此好像有点不稳啦,等回去了试试再说

网友C:
电机座少拧螺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给剪断了啊 。脚架因此好像有点不稳啦,等回去了试试再说
唉,你太很了。不知道你的强度还够不够。不行换一个。有时一点小毛病都有很大影响,昨天我飞,尾管的拉杆掉了一个,在管子下立着,没法降落了,我当时都被气笑了,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座少拧螺丝了

还是没能逃过您的法眼

楼主:
刚才各个方向上掰了一下感觉还好,比较紧不影响使用。飞了一会没什么特别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