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1:10的平地小车车,想升级,希望大家推荐下配件

楼主(2012-03-17):
这个车子前进后退是比例,转弯不是,很难遥控······速度还可以
大家推荐一下电池,7.2V,爆.fa性强,但是不会烧板子的 ,容量大一点。就可以散步的时候玩了
车子怎么提升抓地力呢?轮子宽:2CM,直径4.8CM.
平地的悬挂重要吗?我不小心粘死了·······

网友:
 舍不得拆吗?要想升级先上拆图呀!

网友:
让我看看内部构造.方便改造.

楼主:
内部图:

前轮没有悬挂···

前轮没有悬挂···

后轮的悬挂太硬了

后轮的悬挂太硬了

地盘

地盘

车身高度

车身高度

没悬挂

没悬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谢谢,我想改电池,您能推荐一款吗?
1楼有我的问题,希望大家看看

楼主:
晚上跑了一下,结果车子有时候突然不能发动了,过了一会又可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玩具车怎么改也不能有模型车的效果 还是建议买台入门的RC车或2手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具车怎么改也不能有模型车的效果 还是建议买台入门的RC车或2手车

是玩具车,但是我主要是玩坦克,不会在这车上面花太多钱,这辆车是和同学一起买的,主要是和他比赛,所以想改改  击败他就行
了~
大家推荐一下电池,7.2V,爆.fa性强,但是不会烧板子的 ,容量大一点车子
怎么提升抓地力呢?轮子宽:2CM,直径4.8CM.
平地的悬挂重要吗?

网友:
三种比较简单方法:
1.不知道你有没有电路知识 如果有的话 很简单 用MOS控制 可以换个大功率电机 电池的话 换成7.4或者11.1锂电。
2.如果不太明白第一条的话 可以换成7.4V锂电。
3.加我Q 605489074

网友:
加个辉胜995舵机,320A电调,7.4V锂电

网友:
改這車就是浪費時間...

買個低端的RC才400多塊

网友:
改变轮胎倾角,内八字可以提高抓地力。

网友:
平跑悬挂就是为了增强抓地力的。

网友(2013-01-30):
激烈定一下!!